关于单片机控制电热丝开关

楼主:
想用单片机控制电热丝开关(3.7-4.2V,1.8-2.0A),用s8550D三极管,三极管发热厉害,电热丝只有一点反应,带不动,估计三极管的电流小了。用s8550D三极管+ss8550D三极管,三极管还是发热厉害,电热丝很烫了,但还不红,估计ss8550还是撑不住电流。因为最终想用电池带,所以不想用太耗电的原件,看到说可以三极管分流,但又不知道怎么做,手里没其他东西了,不知道换2A电流的三极管行不行,路过的高手帮出出主意,什么方法能达到最低要求。

电热丝,3.7-4.2V,1.8-2.0A

电热丝,3.7-4.2V,1.8-2.0A

网友A(2020-03-16):
电热丝要求2A,s8550D只有1.5A,要换电流大的晶体管。考虑有超的可能,找4A的达林顿管吧。

网友B:
还是用大功率的达林顿管比较好,

网友C:
不是三极管是电流大就可以的!
三极管方案是最差劲的
肯定是要用MOS管了
两个型号:AO4806(高电平导通),AO4409(低电平导通),4.2V6A以下电流,管子几乎没有温度上升
这是我在现实中有用到过的,已经验证了的

网友D:
三极管饱和导通压降大,等效阻抗也较大,不太适合这个电路,找低阻MOS管试试。例如AOD442/60V/37A/20mΩ。

网友E:
MOS管吧,三极管电流驱动器件,用起来麻烦。

网友F:
用MOS管才是正解。AOS(万代)生产的低压MOS很多型号都能满足你的要求,比如AO3400,Vgs电压低,单片机直接驱动。

网友G:
试试使用额定电流至少为4安的MOS电源开关。

网友H:
兄弟,成本靠得住的话,用继电器吧。稳得很

网友I:
MOS管就解决问题,电压驱动非常方便,低压mos可以有上百安的电流。

网友J(2020-07-22):
你好,我想做个温控,请问电热丝如何选择呢?谢谢

网友K:
这玩意以前在振动棒上玩过,锂电池供电,MOS用的3400,带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