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MAX7219芯片在初始化前,要延时50ms,否则不好使?

楼主(2020-03-16):
为什么MAX7219芯片在初始化前,要延时50ms,否则不好使?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Delay_xms(50); //延时50ms
        Init_MAX7219();//初始化MAX7219,设置相关寄存器
        while(1)
        {
                for(j=0;j<38;j++)
                {
                        for(i=0;i<9;i++)
                        {
                                Write_MAX7219(i,Display[j][i-1]);//数据处理,并显示数据
                                Delay_xms(1000);
                        }
                }
        }
}

网友A:
MAX7219系统也要上电初始化,等7219系统硬件上电初始化完后才能进行软件初始化。

网友B:
加电后芯片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运行到稳定状态

网友C:
电子芯片是需要一个加电之后的初始化的过程,然后才可以达到工作的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