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辉芒FT61F02单片机用一个按键控制一个led的亮灭程序思路

楼主(2020-03-16):
求一个辉芒FT61F02单片机用一个按键控制一个led的亮灭程序,按键是接到pc1口,led接到A4口,我现在只能够LED闪烁,按键控制不了,没有反应。

楼主:
解决了,是里面寄存器没有配置好,ANSEL寄存器

网友A(2022-01-22):
设置pc1输入,上拉,a4输出,很简单

网友B(2024-03-20):
楼主可以发一下源代码吗?我的ANSEL设置了全是0都不行

网友C:
C51和辉芒单片机c语言按键控制LED灯都一样的. 辉芒单片机就跟AVR, PIC单片机一样多了IO口输入输出功能配置寄存器, 其他c语言编程都一毛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