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镊子碰下开漏IO口的电阻就死机

楼主(2020-03-16):
stc8a单片机在程序里面配置了一个开漏IO口外部有上电阻,程序输出高电平让外部拉低来检测的,程序运行只要我拿镊子把IO口短路到地,单片机就有机会死机,后面我打电话问了他们技术,他们说是人体会产生一个电压加在IO口上会死机,他们大概说是这么个意思让我拿东西绝缘一下或者用按键,我用按键有一点效果死机的概率就没之前那么明显,但是还会出现偶然死机复位的情况,真的想不明白,我已经绝缘了我手没有碰到怎么还会死机复位,想不明白,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大神

网友A:
IO口配置了开漏并在外部接有上拉电阻等同于准双向口。用镊子之类金属物触碰引脚会输入环境杂散信号,非正常操作导致程序运行异常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程序有缺陷或硬件搭配缺陷以及电路设计缺陷。

网友B:
将漏极开路输出接地短路是有效状态,并且电流受到外部限制,因此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我认为问题可能是其他原因,例如,IO功能复用。

网友C:
STC自我号称为超强抗干扰,但STC的单片机并没有那么神,至少在PIC面前不敢
但STC也没有这么不堪,大多数的时候是编程人员自己的问题
像你这种问题,一没有电路图,二没有程序,只有你一个过程描述,不知道谁有能力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