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du.h是什么?也不像头文件啊 求帮助

楼主(2020-03-16):
最开头的wendu.h是什么啊 也不像头文件啊

网友A:
.H后缀名文件就是头文件,其中也可能包含其他头文件。

网友B:
就是个头文件吧,那行字应该没啥用(下面都有include wendu.h了,说明是个头文件)

网友C:
模块化编程,把有关温度的c程序单独拿出来,头文件包含在main.c里面

网友D:
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驱动接口文件。一般xxx.h是头文件,应该还有xxx.c文件配合。不过这个头文件写的并不是很规范就是。

网友E:
DS18B20传感器,采集温度数据,而且还是p2.3,只不过是人家自己封装,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