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下这个单片机程序是有什么问题,一按键显示就乱了

楼主(2020-03-16):
#include<reg52.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key.h"

unsigned char hour,miniute,second,keyval;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8];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bit flag;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        TH0=(65536-2000)/256;
//        TL0=(65536-2000)%256;
        while(1)
        {
                keyval=keyscan();
                switch(keyval)
                {
                        case 1: hour++;break;
                        case 2: miniute++;break;
                        case 3: second++;break;
                        default:break;
                }
                if(flag==1)
                {
                        temp[0]=duanma[hour/10];
                        temp[1]=duanma[hour%10];
                        temp[2]=0x40;
                        temp[3]=duanma[miniute/10];
                        temp[4]=duanma[miniute%10];
                        temp[5]=0x40;
                        temp[6]=duanma[second/10];
                        temp[7]=duanma[second%10];
                        flag=0;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k;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i++;
        k++;
        if(k==10)
        {
                flag=1;
                k=0;
        }

                if(i==500)
                {
                        second++;
                        i=0;

                if(second==60)
                {
                        miniute++;
                        second=0;
                }
                if(miniute==60)
                {
                        hour++;
                        if(hour==60)
                                hour=0;
                }
           }

楼主:
还有debug的时候不能设置断点,而换个程序就可以

网友A:
程序的结构还是得改一改,计秒 分 时最好放在循环程序中

网友B:
还得看你的display.c和key.c,多数可能是keyscan()里使用了阻滞式延时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你的display.c和key.c,多数可能是keyscan()里使用了阻滞式延时所致。

#include<reg52.h>
#include"key.h"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delayus(t)
{
        while(t--);
}

void delayms(tt)
{
        while(tt--)
        {
                delayus(245);
                        delayus(245);
        }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k1=1;
        if(!k1)
        {
                delayms(20);
                if(!k1)
                {

                        while(!k1);
                        return(1);
                }
        }

        k2=1;
        if(!k2)
        {
                delayms(20);
                if(!k2)
                {

                        while(!k2);
                        return(2);
                }
        }

        k3=1;
        if(!k3)
        {
                delayms(20);
                if(!k3)
                {

                        while(!k3);
                        return(3);
                }
        }

        k4=1;
        if(!k4)
        {
                delayms(20);
                if(!k4)
                {

                        while(!k4);
                        return(4);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你的display.c和key.c,多数可能是keyscan()里使用了阻滞式延时所致。
#include<reg52.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key.h"

sbit wei=P2^3;
sbit duan=P2^2;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duan=1;
                P0=0;
                duan=0;

                wei=1;
                P0=weima[i+firstbit];
                wei=0;

                duan=1;
                P0=temp[i];
                duan=0;

        i++;
        if(i==Num)
                i=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结构还是得改一改,计秒 分 时最好放在循环程序中

开始我是放循环中的出了这个问题我放到中断里还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结构还是得改一改,计秒 分 时最好放在循环程序中

我在设中断秒标志时  定时器定50ms 就没有这个问题  一设2ms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你的display.c和key.c,多数可能是keyscan()里使用了阻滞式延时所致。

一开始定时器我设50ms就没有问题,一改成2ms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