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STC8系列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要多久?

楼主:
传统51单片机12分频,执行一条指令是1us, STC15 / STC8 官方说快传统51单片机的8 -12倍,那它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是多少吗,是不是大约100ns就可以? STC15 / STC8 单片机 1ms可以执行多少条指令?

问:1、 STC15 / STC8     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
问:2、 STC15 / STC8    1ms(1毫秒)可以执行大概多少条指令。

网友A(2020-03-17):
你先问一下你自己:你学汇编吗?
学:就看一下数据手册,上面有指令执行时间
不学:不用看,指令和语句没有直接的时间关系

网友B:
STC单片机可以设置12T,1T等不同的工作方式,12T和标准51单片机是一样的,一个机器周期为12/Fosc,如果选1T的话一个机器周期应该是1/Fosc.

STC8 系列单片机比传统的 8051 约快 12 倍(速度快 11.2~13.2 倍),依次按顺序执行完全部的 111 条指令,STC8 系列单片机仅需 152/173 个时钟,STC15 系列单片机仅需 283 个时钟,而传统 8051 则需要 1944 个时钟。

1T和12T是12倍关系,具体指令没法说,只能是说执行一个机器周期是多少时间(和主频有关,如12MHz, 为1/12us (83.33ns),而老的51是(1us)
1T指令是指相对于标准51的12T分频而言,每条汇编指令时间看STC的汇编指令表。
新出的STC8系列的MCU,大部分都是1T指令。 不同指令执行时间不同,关键看单周期的指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