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IC是两个引脚输入高电平,然后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的

楼主(2020-03-16):
有什么IC是两个引脚输入高电平,然后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的。
比如引脚1和2同时输入高电平,然后引脚3输出高电平,否则低电平,谁知道这样IC的型号吗,引脚越少越好,谢谢

网友A:
你没有把逻辑说清楚,74LS32两脚输入高,一脚输出高  74LS08两脚输入高,一脚输出高

网友B:
2输入与门IC,xx4081、74xx08。

网友C:
与门芯片

网友D:
数字集成块中的与门。型号有好多

网友E:
你搜索一下或门集成电路,选个合适的,但基本上都是14脚或以上的。价格不敏感的话,8脚的STC单片机可能是最合适的了,而且所需的功能可以自己编程。

网友F:
这不是逻辑与吗?

网友G:
你说的是与门电路

网友G:
你说的是与门电路嘛,自行百度找与门电路,一般有四个与门电路的芯片和两个与门电路的芯片

网友H:
这不就是与门电路吗
4081,74SL08S都是四路2输入与门
如果只要一路的话,可以用二极管和电阻搭建或者用74V1T08芯片

网友I:
最简单的与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丝印C085      A&B=Y

网友J:
那不就是与门芯片嘛,你可以往这个方向找,但是不会睡只有三个引脚的,会几个集合在一块

网友K:
都不用IC,3个元件搞定,只是可能功耗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都不用IC,3个元件搞定,只是可能功耗高一些。

D-S是什么元件呢?电路原理能讲解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搜索一下或门集成电路,选个合适的,但基本上都是14脚或以上的。价格不敏感的话,8脚的STC单片机可能是最 ...

8脚STC要1.6元一个成本太高,昨晚看了NE555可以用,一毛多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的与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丝印C085    A&B=Y

昨晚淘宝也找到这个IC,5个脚最少的了,但要2毛多一个,看了EN555可以用8个脚

网友H:
引用 楼主:
D-S是什么元件呢?电路原理能讲解下吗

D-S就是二极管。
二极管与门电路的工作原理用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特性,即当IN1、IN1IN2都置为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OUT输出为高电平;当IN1、IN2中最少有一个置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电阻承担了高电平电压,所以输出低电平。

网友L:
与门电路,用什么IC,俩二极管一个电阻就能实现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D-S是什么元件呢?电路原理能讲解下吗

肖特基二极管,几分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