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机的速度电流检测部分-proteus仿真及程序

楼主:
这个直流电机的速度环PI控制-速度电流检测部分的51单片机程序及注释和protus仿真都有,非常好用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reg51.h>
#define IN0 XBYTE[0x7ff8]
unsigned char   disbit[]={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disbuf[4]={0,0,0,0};
unsigned int  ad=100;
unsigned char q=0;
unsigned char *Adr;
unsigned char count,miaoshu;
unsigned char sec,tcnt;
sbit p26=P2^6;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k;   //显示,常用的一种程序,可以把disbuf数组变成一个暂时变量输出
   disbuf[0]=ch%10;
   disbuf[1]=(ch%100)/10;
   disbuf[2]=ch/100%10;
   disbuf[3]=1;
   for(k=0;k<4;k++)
          {
            P2=0xff; // p2作为输出,必须先置高电平
            P1=discode[disbuf[k]];
            P2=disbit[k];
          }
}

void read_ch(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ad=*Adr;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T0中断服务函数
{
        tcnt++; //每过250ust tcnt 加一
        if(tcnt==40) //计满40 次(1/100 秒)时
        {
                tcnt=0; //重新再计
                sec++;
                if(sec==10) //定时0.1 秒,在从零开始计时
                {
                        sec=0;
                TH0=0x06; //对TH0 TL0 赋值
                TL0=0x06;
                        miaoshu=count;
                       count=0;
                }
        }
}

void sdf(void) interrupt 2 using 0 //计数T1中断服务函数
{
        count=count+1;

}
main()
{
  unsigned int m;
  unsigned char s1=0x44;
  EX0=1;
  IT1=1;
  Adr=&IN0;
  TMOD=0x02; //定时器T0工作在方式2 自动重装方式,计数器T1工作在方式2 自动重装方式
        TH0=0x06; //对TH0 TL0 赋值
        TL0=0x06;
        TR0=1; //开始定时
        ET0=1; //允许T0 产生中断
        EA=1;
        EX1=1;
        TR1=1;
        IT1=1;
    EA=1;
           sec=0;
        SCON=0x90; //MODER1,REN=1;
        PCON=0x00;
        miaoshu=0;tcnt=0;count=0;
while(1)
  {
        *Adr=0;
    for(m=0;m<5000;m++)
       {
              if(p26==1)
               {display(ad);
           }
        else
                   { display(miaoshu);
                   }
       }
    do{
        SBUF=0xff;
        while(TI==0);TI=0;

         while(RI==0);RI=0;
         }while(SBUF!=0xbb);

         SBUF=ad;
         while(TI==0);TI=0;

   }
}

网友A(2020-05-04):
大哥,下载之后只有程序,还不全啊。没有Proteus模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