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实现与PLC的连接好一点还是arduino与PLC的连接好一点?

楼主(2020-03-16):
想问一下大家,用STM32实现与PLC的连接好一点还是arduino与PLC的连接好一点?实现两者的连接需要什么?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两种单片机和PLC连接都没问题,主要看你的需求。我曾经stm32F103和西门子PLc串口通信很方便。arduino和plc连接也没问题,串口连接需要的IO数量少,使用灵活方便。不过中间需要使用TTL转RS232。
如果使用IO连接的话需要考虑电压的问题最好使用光耦。
stm32是32位单片机速度快。
arduino如果使用的是8位单片机的话,运行速度不敢stm32
stm32开发比arduino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两种单片机和PLC连接都没问题,主要看你的需求。我曾经stm32F103和西门子PLc串口通信就非常的方便灵活。
stm32使用的是32位单片机运行速度快,arduino一般是8位单片机运行速度和stm32还得有很大差距的。
使用IO连接的话需要注意电压的问题,使用光耦

网友B(2021-01-28):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两种单片机和PLC连接都没问题,主要看你的需求。我曾经stm32F103和西门子PLc串口通信很方便。ard ...

请问连接的plc是实体嘛 可以用plc软件跟arduino板进行通讯嘛 。(小白一个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