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中Edit—>Configuration下没有C/C++ Editor files

楼主(2020-03-16):
请问下我这个keil5中Edit——>Configuration下没有C/C++ Editor files,导致关键字(如#include"")不变色,请问下怎么处理,求解

网友A:
应该是安装包不全。或者是安装时把VC6.0去掉了。或者VC6.0丢失了。也有可能是安装时被杀毒禁掉了。解决办法是按上面情况解决,重装下keil,如果是去掉了VC的话加上,如果VC丢了的话,到网上下载一个,听说绿色版本的就可以,运行一下,然后重装keil。如果是杀毒禁掉了的话,就取消掉阻止,然后重装keil的时候先把杀毒关掉。

网友B:
是不是没加入工程呀?

网友C(2020-08-12):
我的也是啊,下载了好几个版本装上也都是这样,代码全为黑白色的,简直把我恶心死了

网友C:
现在已经解决了,直接keil官网下载C51文件,把它覆盖安装在MDK5的安装目录下,安装完成后分别注册ARM和C51,这样51和嵌入式都可以使用了,Configuration下C/C++ Editor files项目也有了,就可以改变字体大小、颜色的了

网友D(2020-12-02):
安装文件夹不能有中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