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532 NFC标签读写 STM32程序源代码

楼主(2020-03-17):
附件是关于NFC标签的读写程序源码,大家可参考,适合新手学习

#include "nfc.h"

#include"delay.h"
u32 Uart0_rev_countmap;//串口读取的数据长度
u8 RxBuffer1[500];
extern u8 flag_1; //第一次 读出 UID码成功
extern u8 flag_2;
extern u8 flag_3;
u8 flag_rev_finish;//串口接收到数据的标志, 1为接收到
u8 flag_nfc_status;
u8 UID[4]; //存储 UID
extern u8 UID_backup[4];//UID备份  用于处理 不连续写同一卡

////55 5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F 03 FD D4 14 01 17 00
void nfc_WakeUp(void)
{
    u8 data[24];
    u8 i;
    u8 CheckCode=0; //数据校验码
    u8 temp=0;

    while(1)
    {
        flag_rev_finish=0;
        data[0]=0x55;
        data[1]=0x55;
        data[2]=0x00;
        data[3]=0x00;
        data[4]=0x00;
        data[5]=0x00;
        data[6]=0x00;
        data[7]=0x00;
        data[8]=0x00;
        data[9]=0x00;
        data[10]=0x00;
        data[11]=0x00;
        data[12]=0x00;
        data[13]=0x00;
        data[14]=0x00;
        data[15]=0x00;

        data[16]=0xFF;
        data[17]=0x03; //包 长度
        data[18]=0xFD; //包 长度 校验  0x100-data[3]
        data[19]=0xD4; //命令标识码
        data[20]=0x14; //命令标识码
        data[21]=0x01;
        data[22]=0x17; //数据 校验   0x100-
        data[23]=0x00;

        SendData(data,24);//往USART1,发送 length长度的数据data
        delay_ms(180);

   //00 00 FF 00 FF 00 00 00 FF 02 FE D5 15 16 00
        if(flag_rev_finish)
        {
            flag_rev_finish=0;
            for(i=11;i<13;i++)
            {
                temp+=RxBuffer1[i];
            }
            CheckCode=0x100-temp;
            if(CheckCode==RxBuffer1[13])
            {
                CheckCode=0x100-temp;
                CleanBuffer(40);//清除 串口接收缓冲区前30 个字节数据

                break;
            }
        }
    }
}

//配置 106 kbps type A (ISO/IEC14443 Type A),
//00 00 FF 04 FC D4 4A 01 00 E1 00
void  nfc_InListPassiveTarget(void)
{
    u8 data[11];
    u8 i;
    u8 CheckCode=0; //数据校验码
    u8 temp=0;
    while(1)
    {
        flag_rev_finish=0;
        data[0]=0x00;
        data[1]=0x00;
        data[2]=0xFF;
        data[3]=0x04; //包 长度
        data[4]=0xFC; //包 长度 校验  0x100-data[3]
        data[5]=0xD4; //命令标识码
        data[6]=0x4A; //命令标识码
        data[7]=0x01;
        data[8]=0x00;
        data[9]=0xE1; //数据 校验   0x100-
        data[10]=0x00;

        SendData(data,11);//往USART1,发送 length长度的数据data
        delay_ms(180);

        temp=0;
        if(flag_rev_finish)
        {
            flag_rev_finish=0;
            for(i=11;i<23;i++)
            {
                temp+=RxBuffer1[i];
            }
            CheckCode=0x100-temp;
            if(CheckCode==RxBuffer1[23])
            {
                UID[0]=RxBuffer1[19];
                UID[1]=RxBuffer1[20];
                UID[2]=RxBuffer1[21];
                UID[3]=RxBuffer1[22];

                CleanBuffer(40);//清除 串口接收缓冲区前30 个字节数据
                break;
            }
        }
    }
}

// 密码授权,验证KeyA
//00 00 FF 0F F1 D4 40 01 60 03 FF FF FF FF FF FF UID1 UID2 UID3 UID4 2A 00
//00 00 FF 0F F1 D4 40 01 60 03 FF FF FF FF FF FF 94 8A 3B 0B 2A 00
void  nfc_PsdVerifyKeyA(void)
{
    u8 data[22];
    u8 temp=0;
    u8 i;
    u8 CheckCode=0; //数据校验码
     flag_rev_finish=0;
    data[0]=0x00;
    data[1]=0x00;
    data[2]=0xFF;

    data[3]=0x0F; //包 长度
    data[4]=0xF1; //包 长度 校验  0x100-data[3]

    data[5]=0xD4; //命令标识码
    data[6]=0x40; //命令标识码

    data[7]=0x01;
    data[8]=0x60;
    data[9]=0x03;

    data[10]=0xFF; //KEY A 密码 FF FF FF FF FF FF
    data[11]=0xFF;
    data[12]=0xFF;
    data[13]=0xFF;
    data[14]=0xFF;
    data[15]=0xFF;

    data[16]=UID[0];
    data[17]=UID[1];
    data[18]=UID[2];
    data[19]=UID[3];

    for(i=5;i<20;i++)
    {
        temp+=data[i];
    }

    data[20]=0x100-temp;   //数据 校验   0x100-

    data[21]=0x00;

    SendData(data,22);//往USART1,发送 length长度的数据data

    delay_ms(180);

  // while(!flag_rev_finish)
  //  ;
  // flag_rev_finish=0;

   temp=0;
    for(i=11;i<14;i++)
    {
        temp+=RxBuffer1[i];
    }
    CheckCode=0x100-temp;
    if(CheckCode==RxBuffer1[14])
    {
       if(RxBuffer1[13]==0x00)
       {
         CleanBuffer(40);//清除 串口接收缓冲区前40 个字节数据

         if(flag_nfc_status==0)
         {
            nfc_read();
         }
         else if(flag_nfc_status==1)
         {
              nfc_write(0x55);
         }
         else if(flag_nfc_status==2)
         {
              nfc_write(0xAA);
         }

       }
    }
}

//默认 读 02区的16个字节
//00 00 FF 05 FB D4 40 01 30 02 B9 00
void  nfc_read()
{
    u8 data[12];
    u8 temp=0;
    u8 i;
    u8 CheckCode=0; //数据校验码

    flag_rev_finish=0;
    data[0]=0x00;
    data[1]=0x00;
    data[2]=0xFF;

    data[3]=0x05; //包 长度
    data[4]=0xFB; //包 长度 校验  0x100-data[3]

    data[5]=0xD4; //命令标识码
    data[6]=0x40; //命令标识码

    data[7]=0x01;
    data[8]=0x30;
    data[9]=0x02; //读第二块的16字节数据

    data[10]=0xB9; //数据校验
    data[11]=0x00;

    SendData(data,12);//往USART1,发送 length长度的数据data

    delay_ms(180);
    //while(!flag_rev_finish)
   // ;
  // flag_rev_finish=0;

   temp=0;
    for(i=11;i<30;i++)
    {
        temp+=RxBuffer1[i];
    }
    CheckCode=0x100-temp;
    if(CheckCode==RxBuffer1[30])
    {
         if(RxBuffer1[14]==0xAA)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点亮 D4
         }
         else if(RxBuffer1[14]==0x55)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熄灭 D4
         }

         if((UID_backup[0]!=UID[0])|(UID_backup[1]!=UID[1])|(UID_backup[2]!=UID[2])|(UID_backup[3]!=UID[3]))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3);//蜂鸣器 叫
            delay_ms(5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蜂鸣器 不叫
         }
         UID_backup[0]=UID[0];
         UID_backup[1]=UID[1];
         UID_backup[2]=UID[2];
         UID_backup[3]=UID[3];

         CleanBuffer(40);//清除 串口接收缓冲区前40 个字节数据
    }
}

//默认往 02区写 16个字节的第一个字节
//00 00 FF 15 EB D4 40 01 A0 02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D1 00
void  nfc_write(u8 LedData)
{
    u8 data[28];
    u8 temp=0;
    u8 i;
    u8 CheckCode=0;

    data[0]=0x00;
    data[1]=0x00;
    data[2]=0xFF;

    data[3]=0x15; //包 长度
    data[4]=0xEB; //包 长度 校验  0x100-data[3]

    data[5]=0xD4; //命令标识码
    data[6]=0x40; //命令标识码

    data[7]=0x01; //读写大于6字节 就置1,看手册
    data[8]=0xA0; //写
    data[9]=0x02; //写第二块的16字节数据

    data[10]=LedData; //第 1 字节 数据
    data[11]=0x00;
    data[12]=0x00; //第 3 字节 数据
    data[13]=0x00;
    data[14]=0x00; //第 5 字节 数据
    data[15]=0x00;
    data[16]=0x00; //第 7 字节 数据
    data[17]=0x00;
    data[18]=0x00; //第 9 字节 数据
    data[19]=0x00;
    data[20]=0x00; //第 11 字节 数据
    data[21]=0x00;
    data[22]=0x00; //第 13 字节 数据
    data[23]=0x00;
    data[24]=0x00; //第 15 字节 数据
    data[25]=0x00;

    for(i=5;i<26;i++)
    {
        temp+=data[i];
    }
    data[26]=0x100-temp; //数据 校验码
    data[27]=0x00;

    SendData(data,28);//往USART1,发送 length长度的数据data

    delay_ms(180);
    //while(!flag_rev_finish)
   // ;
  // flag_rev_finish=0;
  //00 00 FF 00 FF 00 00 00 FF 03 FD D5 41 00 EA 00
    temp=0;
    for(i=11;i<14;i++)
    {
        temp+=RxBuffer1[i];
    }
    CheckCode=0x100-temp;
    if(CheckCode==RxBuffer1[14])
    {
         CleanBuffer(40);//清除 串口接收缓冲区前40 个字节数据

         if((UID_backup[0]!=UID[0])|(UID_backup[1]!=UID[1])|(UID_backup[2]!=UID[2])|(UID_backup[3]!=UID[3]))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3);//蜂鸣器 叫
            delay_ms(5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蜂鸣器 不叫
         }
         UID_backup[0]=UID[0];
         UID_backup[1]=UID[1];
         UID_backup[2]=UID[2];
         UID_backup[3]=UID[3];
    }
}

//往USART1,发送 length长度的数据data
void SendData(u8 *data,u8 length)
{
    u8 i;
    for(i=0;i<length;i++)
    {
        USART_SendData(USART2, data[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得发送完成
        {
        }
    }
}

void CleanBuffer(u16 num)//清零 前 多少个字节的数据
{
    u16 i=0;

    for(i=0;i<num;i++)
      RxBuffer1[i]=0x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