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问一下关于单片机串口和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20-03-17):
突然有一种想法
能不能利用串口给数码管发送一个值,但是发送后数值在数码管上不显示而是储存了起来,然后我通过按按键从初始值一步步流水到给数码管发送的值那里。

网友A:
//数码管没有存储功能,可以通过程序来判断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
i=Key();//Key()为按键扫描程序,转换为键号放入i
for(j=0,j<=i,j++)
{
P0=DisplayData[j];//数码管显示j
delay(1000); //显示1s
}
}

网友B:
你好!
这个可以实现,串口接收开辟一个缓存空间;
串口保存下数据,然后识别按键,逐字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没有存储功能,可以通过程序来判断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可以实现,串口接收开辟一个缓存空间;
串口保存下数据,然后识别按键,逐字显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可以实现,串口接收开辟一个缓存空间;
串口保存下数据,然后识别按键,逐字显示。

在请问一下,串口如何接收开辟缓存空间

网友C:
数码管就是led.不能存数据。按你题目。可以设置一个变量a=0,你每按一次按键,变量自加1。这样,变量值就是你按按键的次数,不同的次数显示不同的数值!注意加个上限,当a大于上限的时候,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