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里没有颜色传感器器件,有替代方案吗?

楼主(2020-03-17):
如题,做51单片机仿真,但是牵扯到一个颜色自动识别的地方,可仿真里没有如TCS3200传感器这类颜色识别的,请问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希望大神们给个路子

网友A:
仿真软件里没有这样的类似模型,所以没法仿真,只能做实物

网友B:
买实物模块吧,这东西没法仿真。

网友C:
转换思路,使用led替代,仿真和实物是两码事儿,仿真的时候你可以设计几个led,哪个灯亮代表颜色传感器监测到相应的颜色,仿真嘛,不用这么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思路,使用led替代,仿真和实物是两码事儿,仿真的时候你可以设计几个led,哪个灯亮代表颜色传感器监测 ...

谢谢 可这样的话代表颜色的灯亮 并不能代表是自动识别这个功能吧?

网友D:
模拟颜色传感器会给出一定的输出,例如对应于特定颜色的特定电压,你可以从数据表中获取信息。 然后,在设计仿真电路时,可以使用电压源来表示触发的颜色传感器。 你知道在实际电路中,颜色传感器在检测颜色时将输出这么多的电压。

网友E:
建议用LED就行,因为仿真他就是一个传感器,有输出就行,类似于温度传感器的仿真也不是真的温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