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存储浮点数后再次读取发现变小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0-03-17):
如题,现在单片机需要保存一个浮点数(float)到eeprom,比如保存的数字是1.0010,保存后再读取发现变成了1.0009 ,虽说对运算结果影响不大,但还是想前后保持一致,请问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一个8位的单片机是可以不用浮点数据的
1.0010是可以=10010的,高低两个字节就可以保存了
1.0010却要用四个字节来保存,我不知道C51的标准,但如果占用内存过多的话,就会把多出来 的部分去掉不了,这就产生误差了
如果能用整型数据就尽量用整型的,没有说是一定要用浮点型不可的

网友B:
采用union,里面包含一个float型数据,4个byte组成的struct数据。

网友C:
用四舍五入法处理。ieee浮点表示有精度误差。

网友D:
可以考虑保存成int类型,取用的时候运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做暴力的做法就是保留精度转换成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