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下载口当做IO口后无法烧录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3-17):
使用的单片机是STC15系列,把P3.0和P3.1用作霍尔开关检测口,第二次下载的时候就不能下载程序了,后来才想起来这两个口是下载口,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其实霍尔还没接上,就烧了1次程序就不能再次烧录了。

网友A:
先要看你霍尔电路才能看有没有办法。如果接入了较大电容,先试试下载波特率最低的烧录频率。

网友B:
TXD,RXD要置1才能正常串口收发,你当作开关量检测的程序有没有将这两个口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看你霍尔电路才能看有没有办法。如果接入了较大电容,先试试下载波特率最低的烧录频率。

霍尔电路还没接上,只是下载了程序,测量了一下P3.0和P3.1口,电压为4.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D,RXD要置1才能正常串口收发,你当作开关量检测的程序有没有将这两个口置0

霍尔开关还没接上,就下载了程序试了一下,测量了一下P3.0和P3.1口电压为4.4V,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程序就下面这一段用到了P3
if((P3!=0xff)||(P4!=0xff))//出现故障
{
        P0=Value1;
        P2=Value2;
        for(i=0;i<8;i++)
        {
                if((Value1&0x01)==0)
                {
                        Malfunction_Buffer[2][i]+=1;        //哪只霍尔出现故障,故障次数+1
                        Num_Malfunction++;                                //总故障+1
                }
                if((Value2&0x01)==0)
                {
                        Malfunction_Buffer[3][i]+=1;
                        Num_Malfunction++;
                }
                Value1>>=1;
                Value2>>=1;
        }
}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下载器的问题,接触不好了,又刚好下载完这个程序(太巧了,所以怀疑是借用IO口才出现的故障),在此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