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按摩腰带,现在只想保留里面的马达开关及调速模块,请问电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0-03-17):
拆了个按摩腰带,现在只想保留里面的马达开关及调速模块,请问电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
第2图最右边是24v的电源线

网友A:
原来怎么接现在依旧,目测功能很验证割开。

网友B:
除马达开关及2个调速按键,其它按键拆除,马达、电源线按原来的接好OK

网友C:
其实你要把电路板的线路面拍个照片,这样也许更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