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制作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20-03-17):
在单片机实验项目中,为了节省搭电路的时间,特制作一个最小系统。由于是最小系统,所以任何外设都不需要,全部外设统统安装到面包板上,电路原理图如下:

洞洞板布线图(正面):

洞洞板布线图(反面):

下载线的引脚定义:

在自制的焊台上进行焊接,贴片元件辅助机构太给力了:

焊接0805贴片元件细节:

连接导线以前采用漆包线用断锯片刮掉漆以后使用,但刮漆的过程太麻烦了,后来发现网线内部的双绞线非常合适,测量直径为0.4mm,粗细刚刚好。

我不喜欢下图这样的焊接方式,太浪费锡,并且在焊接时一不小心就容易短路,一旦短路很难收拾,虽然可以用吸锡带处理,旦处理过后板子很脏,没有我上面那种清爽。

正面效果:

晶振采用插座连接,便于更换:

用短路跳线帽可以让P0口连接“上拉电阻”:

与面包板配合使用,再复杂的电路都可以搭建出来:

以前连接下载线,要认真地区分TXD与RXD,现在只需把下载线排列整齐,电源端连接红色接线柱就可以很方便地插好了,不需再管其它的线。

网友A:
新手请教楼主,原理图上的31脚是悬空的,实际焊接点好像接了VC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请教楼主,原理图上的31脚是悬空的,实际焊接点好像接了VCC吧?

这个接口接地和接vdd只是个存储空间分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请教楼主,原理图上的31脚是悬空的,实际焊接点好像接了VCC吧?

看得真仔细,31脚确实是应该接VCC的,由于经常用Proteus仿真及画电路图,31脚不接VCC以及没有晶振等元件也能仿真成功的,长期已往就养成习惯了,但实际电路我可是认真接了的。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D:
刚开始学,感觉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不会编程是硬伤!

网友E(2020-05-08):
看你这个,再看我的,你要搞大上多了!

网友F: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你这个,再看我的,你要搞大上多了!

你这个比较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