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元件制作微型无线调频话筒

楼主(2020-03-17):
看到上面的图,太简单了。电路用了极少的元件,只有4只,就组成了一只微型无线调频话筒,工作频率较稳定,发射距离大于10米,1.5V供电时,电流小于0.5mA,这样节能的话筒还少见,3V供电时距离可达30米。
   电路如图,BG与L及三极管结电容组成高频振荡电路三极管的结电容约有2~3P,要使频率落在FM范围内,线圈应在直径5mm芯一绕7圈,电容话筒受话时的振动调制着高频信号产生频偏,实现调频。其发射距离与发射管工作电流大小有关,电阻不能先得太大也不能太小,在300~500欧之间,功率不足1毫瓦。
   选择BG时,管子的fT必须大于300MHz,如用2SC3358高频管,则频率更为稳定,距离也会更远些。电感L分作两个线圈来绕制,但绕向必须相同,L1用直径0.5mm漆包线在直径5mm骨架上绕4匝,L2绕3匝。天线可用10cm长的软导线,使用时手摸天线会影响频率为变化。在固定地点用时则非常稳定。
  本电路可装入如墨小瓶盖内,还可以装在笔套内,电池用A13号电池或更小号的,但注意用小容量电池时加一开关。

网友A:
可以当偷听了,天线咋看着是地线啊

网友B:
电路确实简单,过几天试试效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