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IO几种模式P1M0设置

楼主(2020-03-17):
将P1M0=0X60和P1M1=0X00译成二进制代码是P1M0=0110 0000,P1M1=0000 0000.按照I/O口工作模式设置规定都为0时为准双向口(传统8051单片机I/O口模式)为0,1时为推挽(强上拉输出),为1,0时为高阻(仅输入),为1,1时为开漏(内部上拉断开,须外加上拉电阻)。你选择的是P1M0和P1M1所以针对的是P1口的操作,将两个二进制代码一位位的比较可知:P1.0~P1.4及P1.7都为0,故这些I/O口设置的是标准状态;P1.5和P1.6为高阻态(P1M0上的第六位和第七位都为1,P1M1上的第六位和第七位都是0。1,0时为高阻)

网友A(2020-12-02):
关于I/O口模式配置: 是像手册上说的那样:PnM0,PnM1这样排列顺序组成4种(00,01,10,11)模式?还是PnM1,PnM0这样排列顺序组成4种模式? 按照计算机和数字逻辑计数的惯例,应该是高位在左:PnM1,PnM0这样排列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