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9 SP2下载

楼主:
我看下这个网站好像还没有8.9的版本,我昨天刚刚安装,测试了下,还可以。1. 解压 35740.zip
2. 双击 Proteus 8.9 SP2 Pro.exe,按照安装向导提示安装好软件,已激活软件,已集成破解补丁,软件无需破解,安装完成即可免费使用
3. 汉化:将 proteus8.9汉化补丁\Translations 复制到 安装的文件夹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完全替换即可。(安装文件路径可改变)
4. 启动、使用 proteus 8.9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ztguang」的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tguang/article/details/104110718

网友A(2020-03-18):
无私奉献 非常感谢 不过我安装的找不到元件库 须要管理员权限运行才能找到元件库  不知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B:
谢谢分享,已下载安装,也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设置了如下两点:
1、路径:“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下的 “LIBRARY” 文件夹设置了安全属性

2、运行启动也设置了“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但打开8.5版本正常运行的项目,出现如下错误:

在确定后仿真时又出现LCD1602找不到的错误,打开原件库查找LM016L也找不到

操作系统是Win7 32位。
不知楼主运行正常吗?谢谢。

网友C:
请问一下,win7 64位 怎样安装?谢谢

网友D:
中文注释乱码

网友E:
可以仿真STM32F401 FSMC ILI9341吗?

网友F(2020-05-22):
装在WIN10,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出现闪退的情况

网友G(2020-11-18):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已下载安装,也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设置了如下两点:
1、路径:“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 ...

只需要设置了那几个 文件夹完全控制的选项就行,也不需要设置管理员权限就可以了,也不会出现闪退了。

网友H:
楼主,链接失效了,能再分享一份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链接失效了,能再分享一份吗,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UJPbd2i0FLC1gCnj6PBcw
提取码:s1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