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I5024 16-Bit LED显示驱动芯片单片机驱动程序与使用经验

楼主(2020-03-17):
MBI5026驱动心得

MBI5024 单片机C语言驱动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MBI_SDI = P0^1;
sbit MBI_CLK = P0^0;
sbit MBI_OE = P0^2;
sbit MBI_LE = P0^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0)i--;
}
void wr5024byte(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
       MBI_SDI=(dat &0x8000)?1:0;
       MBI_CLK=1;
       dat<<=1;
       MBI_CLK=0;
    }
    MBI_LE = 1;
    delay(100);
    MBI_LE = 0;
}
void main()
{
    MBI_CLK = 0;
    MBI_SDI = 0;
    for(;;)
    {
       wr5024byte(0x5555);
       delay(1000);
       MBI_OE = 0;
       delay(1000);
       MBI_OE = 1;
    }
}

MBI5026驱动心得 .docx

网友A(2020-11-06):
驱动没有问题,级联的话只能级联2片,不能级联2片以上。不知楼主有遇到吗?

网友A(2020-12-26):
已经搞定了,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B(2021-04-10):
谢谢啦,在残影的消除上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C(2021-09-07):
恩,不错,可以参考,值得肯定,感恩。

网友C:
MBI5024 16-Bit LED显示驱动芯片单片机驱动程序与使用经验  讲得非常好,谢谢分享,顶起

网友D(2022-11-21):
很好的资料,刚好在找,谢谢呀

网友E(2023-04-07):
感谢感谢学到经验了

网友F(2023-12-27):
很好的资料,很有帮助,感谢楼主

网友G(2025-04-13):
好的,感谢大神

网友H:
It's Very goods 16 bit constant current driver . And you can cascade many of ics .

网友I:
szlcsc价2元多,成本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