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fre=song1[num]+7*song1[num+1]-1该语句具体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0-03-17):
void music_play(void)//播放相应歌曲的某个音符
{
if((music_num==1)&&(play_enable==1))    //如果音乐序号是1,并且允许播放
{
fre=song1[num]+7*song1[num+1]-1;//i个是音符,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imer0h=FREQH[fre];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实际上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1[num+2];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num+=3;
if(fre<0)//判断歌曲的结束位,结束后转到下一首
{
num=0;    //下一首从头播放
music_num=2;
display(2);
}
song();        //发出一个音符
}

求指导
fre=song1[num]+7*song1[num+1]-1
该语句具体是什么功能

网友A:
找对应音符的频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