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 stm32单片机ws2812 PWM+DMA LED控制程序

楼主(2020-03-17):
RGB stm32单片机ws2812LED控制,使用的是硬件驱动PWM + DMA

#include "ws2812b.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elay.h"

void WS2812_Send(uint8_t (*color)[3], uint16_t len)
{

        uint8_t i;
        uint16_t memaddr;
        uint16_t buffersize;
        buffersize = (len*24)+43;        // number of bytes needed is #LEDs * 24 bytes + 42 trailing bytes
        memaddr = 0;                                // reset buffer memory index

        while (len)
        {

                for(i=0; i<8; i++) // RED
                {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color[len-1][1]<<i) & 0x0080) ? TIMING_ONE:TIMING_ZERO;
                        memaddr++;
                }

                for(i=0; i<8; i++) // GREEN data
                {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color[len-1][0]<<i) & 0x0080) ? TIMING_ONE:TIMING_ZERO;
                        memaddr++;
                }

                for(i=0; i<8; i++) // BLUE
                {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color[len-1][2]<<i) & 0x0080) ? TIMING_ONE:TIMING_ZERO;
                        memaddr++;
                }
                len--;
        }
//===================================================================//
//bug:最后一个周期波形是高电平,故增加一个低电平的波形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0;
//===================================================================//
          memaddr++;
                while(memaddr < buffersize)
                {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0;
                        memaddr++;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7, buffersize);         // load number of bytes to be transferred
                DMA_Cmd(DMA1_Channel7, 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 7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imer 2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7)) ;         // wait until transfer complete
                DMA_Cmd(DMA1_Channel7, DIS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7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7);                                 // clear DMA1 Channel 7 transfer complete flag
                TIM_Cmd(TIM2, DISABLE);         // disable Timer 2
}
void WS2812_Random()        //随机闪灯
{
                uint8_t rgb0[1][3];
          rgb0[0][0] = rand()%256;
                rgb0[0][1] = rand()%256;
                rgb0[0][2] = rand()%256;
                WS2812_Send(&rgb0[0],1);
                delay_s(1);
}

void WS2812_Red_BLN()        //红色呼吸灯
{
        u16 i;
        uint8_t rgb0[256][3] ={0,0,0};
        for(i=0;i<=255;i++)
        {
                rgb0[i][0] = i;
        }
        for(i=0;i<=255;i++)
        {
                WS2812_Send(&rgb0[i],1);
                delay_ms(5);
        }
        for(i=0;i<=255;i++)
        {
                rgb0[i][0] = (255 - i);
        }
        for(i=0;i<=255;i++)
        {
                WS2812_Send(&rgb0[i],1);
                delay_ms(5);
        }
        delay_ms(500);

}

void WS2812_Green_BLN()        //绿色呼吸灯
{
        u16 i;
        uint8_t rgb0[256][3] ={0,0,0};
        for(i=0;i<=255;i++)
        {
                rgb0[i][1] = i;
        }
        for(i=0;i<=255;i++)
        {
                WS2812_Send(&rgb0[i],1);
                delay_ms(5);
        }
        for(i=0;i<=255;i++)
        {
                rgb0[i][1] = (255 - i);
        }
        for(i=0;i<=255;i++)
        {
                WS2812_Send(&rgb0[i],1);
                delay_ms(5);
        }
        delay_ms(500);
}
void WS2812_Blue_BLN()        //蓝色呼吸灯
{
        u16 i;
        uint8_t rgb0[256][3] ={0,0,0};
        for(i=0;i<=255;i++)
        {
                rgb0[i][2] = i;
……………………

网友A(2021-07-29):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color[len-1][1]<<i) & 0x0080) ? TIMING_ONE:TIMING_ZERO;
这里的问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21-10-13):
单个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