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个独立按键都不在同一单片机IO上,状态机按键检测咋实现?

楼主:
7个独立按键都不在同一IO上,状态机按键检测咋实现?

网友A(2020-03-17):
假如3个独立按键,分别对应3个I/O,这3个I/O口分属于P1、P2、P3的某个引脚,怎样用状态机的思路进行检测,一个按键的已经会了,但怎样用状态机方法同时检测3个按键的动作?另外如果是组合按键(2个或者3个同时按下才生效)又该怎样处理?能否提供思路!!!

网友B:
if(a&&b)or if(b&&c)多按键状态判断,各个IO的状态判断跟1个IO一样的。

网友C:
首先,单片机运行速度是很快的。你按一次按钮的时间,单片机都检测了一二十次了!不同同时检测,挨个检测也行!!要同时按下,用if语句:if(按钮一按下){if(按钮二按下){执行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单片机运行速度是很快的。你按一次按钮的时间,单片机都检测了一二十次了!不同同时检测,挨个检测也 ...

楼主说的是在状态机状态下由状态标志判断。

网友D(2020-05-01):
用位移将7个IO口状态赋值到一个变量中

网友E:
如果状态机检查基于时间,则必须在实时系统中的不同单芯片计算机之间同步时间。

网友A(2020-07-25):
// 按键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define key_no 0
#define key_click 1
#define key_double 2
#define key_long 3
sbit KEY = P0^4;
sbit key1=P5^0;// 红光
sbit key2=P3^0;//绿光开关
sbit key3=P0^2;        //蓝
sbit key4=P4^0;        //白
sbit key5=P0^3; //加湿度
sbit key6=P5^2;//自动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timer_cnt1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 key_no;
       // unsigned char key;

        //key = KEY;  //read the I/O states

        switch(key_state_buffer1)
        {
                case key_state_0:
                        if((KEY == 0)||(key1 == 0)||(key2==0)||(key3==0)||(key4==0)||(key5==0)||(key6==0))
                         {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1; temp=0;
                                                         return 0;
                                                 }
                                //按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按键消抖和确认状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KEY== 0)
                        {
                                temp=1;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按键仍然处于按下状态
                                //消抖完成,key_timer开始准备计时
                                //状态切换到按下时间计时状态
                        }
                                                else if(key1==0)
                                                {
                                                           temp=2;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2==0)
                                                {
                                                            temp=4;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3==0)
                                                {
                                                            temp=5;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4==0)
                                                {
                                                            temp=6;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5==0)
                                                {
                                                            temp=7;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6==0)
                                                {
                                                            temp=8;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temp=0;
                                                }
                                //按键已经抬起,回到按键初始状态
                        break;  //完成软件消抖
                case key_state_2:
                                                 if((KEY == 0)||(key1 == 0)||(key2==0)||(key3==0)||(key4==0)||(key5==0)||(key6==0))
                                                {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if(temp==1)
                                                         {
                                                                 if(++key_timer_cnt1 >= 100)  //按键继续按下,计时超过1000ms
                                                                 {

                                        key_return = key_long;  //送回长按事件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3;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
                                                }
                                                else
                                                {
                                                         key_return = temp;  //按键抬起,产生一次click操作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转换到按键初始状态
                                                }
                       /* if(KEY == 1)
                        {
                                key_return = key_click;  //按键抬起,产生一次click操作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转换到按键初始状态
                        }
                        else if(++key_timer_cnt1 >= 100)  //按键继续按下,计时超过1000ms
                        {
                                key_return = key_long;  //送回长按事件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3;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 == 0)||(key1 == 0)||(key2==0)||(key3==0)||(key4==0)||(key5==0)||(key6==0)) //按键释放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3;  //切回按键初始状态
                                                 else //按键释放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切回按键初始状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F:
有个东西叫寄存器,读取IO口的寄存器,比如你7个IO同在P1,那么P1寄存器读出来,对应位为1则为高电平,32自行研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假如3个独立按键,分别对应3个I/O,这3个I/O口分属于P1、P2、P3的某个引脚,怎样用状态机的思路进行检测, ...

给你写一个示例程序,你按实际需要修改。

#include <reg51.H>

#define PD 0x80|(P1<<3&0x60)|(P2>>1&0x18)|(P3&0x07)//P1.2~3/P2.4~5/P3.0~2组合7个按键为1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nsigned char KeySec=0;//键值变量

//延时程序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unsigned char time;                        //临时变量

        if((PD&0xff)!= 0xff)//有按键按下
        {
                count++;                //计数变量自加1
                if(count>500)
                        count=501;//防止溢出

                if(count>10 && key_sign==0)//10ms消抖与按键状态识别
                {//使用组合键要适当延长消抖时间
                        key_sign=1;//确认按键按下
                        time=PD&0xff;//保存键态值
                }
                if(count==500)//判断按下0.5s长按有效
                {
                        switch(time)
                        {
                                //单键
                                case 0xfe: KeySec=8;  break;
                                case 0xfd: KeySec=9;  break;
                                case 0xfb: KeySec=10; break;
                                case 0xf7: KeySec=11; break;
                                case 0xef: KeySec=12; break;
                                case 0xdf: KeySec=13; break;
                                case 0xbf: KeySec=14; break;
                        // 组合键
                        //        case 0xee: KeySec=?; break;
                        }
                }
        }
        else //没有按或按下后松手
        {
                if(key_sign==1)//判断是按键按下后松手
                {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if(count>10 && count<500)//小于0.5s判断为短按
                        {
                                switch(time)
                                {
                                        //单键
                                        case 0xfe: KeySec=1; break;
                                        case 0xfd: KeySec=2; break;
                                        case 0xfb: KeySec=3; break;
                                        case 0xf7: KeySec=4; break;
                                        case 0xef: KeySec=5; break;
                                        case 0xdf: KeySec=6; break;
                                        case 0xbf: KeySec=7; break;
                                // 组合键
                                //        case 0xee: KeySec=?; break;
                                }
                        }
                }
                count=0;//计数变量清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table[KeySec];//初始显示状态0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if(KeySec!=0)//刷新显示
                {
                        P0=table[KeySec];//显示键值
                        KeySec=0;//键值清0
                }
                delayms(1);//控制主循环周期1ms
        }
}

网友H:
7个独立按键状态,直接放进一个8位的数据里面,最高位或者最低位不要

网友A:
感觉状态机应用比较广,这个程序我已经学会了状态的使用。

网友I:
7个独立按键? 7个独立IO口? 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7个独立按键? 7个独立IO口? 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控制了?

已经学会了

网友A:
有限状态机由有限的状态和相互之间的转移构成,在任何时候只
能处于给定数目的状态中的一个。当接收到一个输入事件时,状态机产生一个输出,同时也可能伴随着状态的转移。
#define key_input    PIND.7      // 按键输入口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char key_state = 0;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0;
key_press = key_input;        // 读按键 I/O (状态机的输入)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确定下一次按键的状态值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return = 1;      // 按键仍按下,按键确认输出为“1”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 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该简单按键接口函数 read_key()在整个系统程序中应每隔10ms
调用执行一次,每次执行时将先读取与按键连接的 I/O 的电平到变量 key_press 中,然后进入用 switch 结构构成的状态机。switch 结构中的 case 语句分别实现了 3 个不同状态的处理判别过程,在每个状态中将根据状态的不同,以及 key_press 的值(状态机的输入)确定输出值(key_return),和确定下一次按键的状态值(key_state) 。 函数 read_key()的返回参数提供上层程序使用。返回值为 0 时,表示按键无动作;而返回 1 表示有一次按键闭合动作,需要进入按键处理程序做相应的键处理。在函数 read_key()中定义了 3 个局部变量,其中 key_press和key_return为一般普通的局部变量,每次函数执行时,key_press 中保存着刚检测的按键值。key_return 为函数的返回值,总是先初始化为 0,只有在状态 1 中重新置 1,作为表示按键确认的标志返回。变量 key_state 非常重要,它保存着按键的状态值,该变量的值在函数调用结束后不能消失,
必须保留原值,因此在程序中定义为“局部静态变量” ,用static 声明。如果使用的语言环境不支持 static 类型的局部变量,应将 key_state 定义为全局变量(关于局部静态变量的特点请参考相关介绍 C 语言程序设计的书籍) 。

网友A(2021-01-21):
引用 网友A:
感觉状态机应用比较广,这个程序我已经学会了状态的使用。

对的,状态机比较常见的。

网友A(2021-06-14):
引用 网友I:
7个独立按键? 7个独立IO口? 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控制了?

知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