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Bootloader的思考,如何防止别人把你的程序从Flash读取

楼主(2020-03-17):
最近都在忙stm32F1和F4的bootloader的事情,想请教各位大佬们,关于防止别人把你的程序从Flash读取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你的程序是放内部flash还是外部flash?内部flash芯片应该有读保护。外部flash的话,那就要加密程序了。

网友B:
加密芯片走一波

网友C(2020-12-19):
三、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