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LCD12864液晶屏多久扫描更新一次屏幕合适

楼主(2020-03-17):
一般多久更新一次数据

网友A:
需要显示的数据没有变化不必更新。一般采用动态适时更新方式,比如有秒时钟以一秒更新一次为宜,时、分有变化时再更新。电压、电流、温度、湿度等动态数据更新也不宜过快,否则感觉不稳定。

网友B:
说实话,看你项目要求,实时性高的那你不得刷新快点,一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就没必要那么快,增加负担。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求吧,需要数据的实时性好的话就刷新快一点,对实时性要求没那么高的话,刷新慢一点就可以了,负担也会小一点

楼主:
经过实验测试还是觉得200MS刷一次屏合适,显示电压变化快,不迟顿

网友D:
可以做数据检查,如果数据没有变化则不更新,检查轮询可以勤快点,更新周期不定,看数据变化了。

网友E:
这个具体要根据你项目要求来看的

网友E:
包含时间肯定要比不包含时间的刷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