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输出PWM频率2-3秒才反应一次呢求大佬

楼主(2020-03-18):
#include <main.h>
int  PWM_I,PWM_P;
unsigned char  count  ,        high_time=0;                //占空比调节
bit  flag;
uint temp_m1=0;
int temp_m=0;  //温度放大100倍后的中转值
int set_temp=0; //设置温度*100

void InitTimer0(void)                                           //
{
    TMOD = 0x01;
    TH0 = 0x28;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pid_control ()                         //PID控制
{
        if(set_temp>temp_m)
        {
        if(set_temp-temp_m>250)           //如果设定温度大于实际温度2.5度
                high_time=100;                           //全力加热
                else                                                                   //否则
                {
           PWM_I=pid_calc(&temp_PID,temp_m);                  //  高电平输出PID计算值
                        if(high_time<=100)
                        high_time= PWM_I;                                                        //限制高电平最大100
                        else
                                high_time=100;
        }
}
        else
         high_time=0;                   //实际大于设定时输出低电平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PWM波输出
{
        if(++count<=(high_time))           //
        PWM=0;
        else if(count<=100)
        PWM=1;
        else
        count=0;
    TH0 = 0x28;
    TL0 = 0x00;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
    init();//初始化函数
        pid_init (&temp_PID);                                        //PID初始化
    temp_PID.Proportion =60;              //设置PID比例系数
    temp_PID.Integral   =5;                            //设置PID积分系数
    temp_PID.Derivative =2;                            //设置PID微分系数

  while(1)
        {
                temp_control();//控制按键函数

                temp_m1=get_temp(Ds18b20ReadTemp());                         //提取计算温度值

                display_real_tenp(temp_m1);                                                                 //显示函数          刷新温度

                 temp_m=unnormal_proccessing(temp_m1);                 //计数值=60  赋值温度放大100倍温度转换函数*100

                pid_control();

                                PWM_P=high_time;
                        LcdWriteCom(0x80+0X40+0x0C);
                                LcdWriteData('0'+PWM_P/100);
                                 LcdWriteCom(0x80+0X40+0x0D);
                                LcdWriteData('0'+PWM_P%100/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E);
                                LcdWriteData('0'+PWM_P%10);
                 }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uint i,j;
        //函数初始化

        LcdInit();//LCD初始化函数
        Ds18b20Init();                   //18b20初始化

        //I/O口初始化
        PWM=0;//不制热

        //LCD初始化显示
        LcdWriteCom(0x80);//第一行显示
        j=strlen(num1);
        for(i=0; i<j; i++)
        {
                LcdWriteData(num1[i]);        [/i][i]
                delay_ms(1);
        }
        LcdWriteCom(0x80+0x40);//第二行显示
        j=strlen(num2);
        for(i=0; i<j; i++)
        {
                LcdWriteData(num2[i]);        [/i][i]
                delay_ms(1);
        }
        LcdWriteCom(0x04);  //关闭写一个指针加1

}

uint get_temp(uint temp)//计算温度函数
{
        float tp;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_real_tenp(uint temp)//实时温度显示函数
{
        uchar datas[] = {0, 0, 0, 0}; //定义数组

        datas[0]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 % 1000 / 100;
        datas[2] = temp % 100 / 10;
        datas[3]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0+0x0a);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十位

        LcdWriteCom(0x80+0x0b);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个位

        LcdWriteCom(0x80+0x0d);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0+0x0e);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

void temp_control()//控制温度上下限函数
{
        if(limit_choise==0)//选择按键
        {
                delay_ms(5);
                if(limit_choise==0)
                {
                        while(!limit_choise);
                        limit_choise_num++;
                        if(limit_choise_num>=2)
                        {
                                limit_choise_num=0;
                        }
                }
        }
        if(limit_choise_num==0)//正常显示
        {
                LcdWriteCom(0x0c);//关闭光标

        }

        if(limit_choise_num==1)//调节上限温度
        {
                LcdWriteCom(0x80+0X40+2);
                LcdWriteCom(0x0f);//开启光标
                if(increase_temperature==0)//增加温度
                {
                        delay_ms(5);
                        if(increase_temperature==0)
                        {
                                while(!increase_temperature);
                                up_limit_temp++;
                                if(up_limit_temp>=100)
                                {
                                        up_limit_temp=0;
                                }
                                //写入新数据
                                LcdWriteCom(0x80+0X40+0x03);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4);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2);//光标回写
                        }
                }
                if(reduce_temperature==0)//减少温度
                {
                        delay_ms(5);
                        if(reduce_temperature==0)
                        {
                                while(!reduce_temperature);
                                up_limit_temp--;
                                if(up_limit_temp<0)
                                {
                                        up_limit_temp=99;
                                }
                                //写入新数据
                                LcdWriteCom(0x80+0X40+0x03);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4);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2);//光标回写
                        }
                }

        }
         set_temp=up_limit_temp*100;                   //放大100倍计算
        temp_PID.SetPoint   =set_temp;

}

int unnormal_proccessing(uint temp)//温度转换函数
{
        uchar datas[] = {0, 0, 0, 0}; //定义数组
        int temp1=0;

        datas[0]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 % 1000 / 100;
        datas[2] = temp % 100 / 10;
        datas[3] = temp % 10;
        temp1=datas[0]*1000+datas[1]*100+datas[2]*10+datas[3];//实际的温度乘以100
         return temp1;

}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估计是定时中断的处理问题:
// Timer0 中断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PWM波输出
  {
  if(++count <= (high_time))     //
    PWM=0;
  else
    if(count <= 100)
      PWM=1;
    else
      count=0;
      TH0 = 0x28;
      TL0 = 0x00;
  }
------
逻辑弄清,才能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

用了一个ds18b20温度LCD显示程序给你改成0~120都可调恒温控制程序,仿真正常,实际电路可能还要进一步完善。
0~120度PWM恒温控制LC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个ds18b20温度LCD显示程序给你改成0~120都可调恒温控制程序,仿真正常,实际电路可能还要进一步完 ...

谢谢你的仿真非常稳定, 但是程序好像有些问题,关键这个不是PID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