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ATK-AS608指纹识别系统程序+电路设计

楼主(2020-03-18):
在家闲着无聊,就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做了一个自己的指纹识别系统
硬件部分STC89C52、LCD12864、ATK-AS608、能降压到3.3V的降压模块、按键
原理图:LCD12864使用的是串口显示,所以只3根控制线即可

软件部分:在网上看了很多ATK-AS608相关的程序,大部分几乎都是一样的,可是我的模块总是无法初始化。
用串口查看,单片机发送的指令没错,指纹模块返回的应答也没问题;
找了很久发现问题出现在接收缓冲函数中:
发送完指令后,跳到 FPM10A_Receive_Data( ) 函数中循环接收模块的数据,这会出现一个问题:
函数还没进入循环,模块就已经回应数据了,这就导致数据的丢失,初始化失败。
修改:添加 Receive_Data 接收数据标志位,修改接收缓冲函数,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在 FPM10A_Receive_Data( ) 中等待数据接收完毕,这样一来就不怕数据的丢失了
网上原版源代码:

修改后的源代码: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个电路指纹模块选的什么元器件啊?我怎么在proteus里面搜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个电路指纹模块选的什么元器件啊?我怎么在proteus里面搜不出来

ATK-AS608

网友B:
还是没能成功,楼主

网友C(2020-04-19):
请问怎么串口查看,单片机发送的和指纹模块返回的应答啊?使用ISP助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能成功,楼主

我也是,屏幕出现乱码,你解决了吗

网友D:
原理图能下载吗

网友E:
改了后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ATK-AS608

你好,楼主,我改完后还是不能成功,请问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