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LC2543+热敏电阻温度检测源程序加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0-03-18):
经典温度检测程序,亲测可用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清单
1)    万用板
2)    单片机
3)    40脚IC座
4)    LCD1602液晶
5)    16P排母座
6)    16P排针
7)    TLC2543
8)    20脚ic座
9)    热敏电阻
10)    2p排座
11)    1K电阻*2
12)    2K电阻
13)    10k电阻*2
14)    104电容
15)    10uf电容
16)    30pf电容*2
17)    12M晶振
18)    轻触按键*4
19)    8550三极管
20)    蜂鸣器
21)    5mm LED灯(红色)
22)    5mm LED灯(绿色)
23)    103电位器
24)    自锁开关
25)    DC电源插口
26)    焊锡若干
27)    导线若干
28)    USB电源线或电池盒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include"eeprom.h"                  //调用STC89C52单片机的EEPROM控制程序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宏定义

#define LCD1602_dat P0                         //LCD1602的数据传输IO口

sbit LCD1602_rs = P2^5; //LCD1602命令数据控制IO
sbit LCD1602_rw = P2^6; //LCD1602读写IO控制
sbit LCD1602_e  = P2^7;  //数据脉冲输入

sbit beep=P2^4;         //蜂鸣器IO
sbit led_1=P2^1; //超上限指示灯
sbit led_2=P2^0; //超下限指示灯

sbit key_1=P3^2;//设置按键
sbit key_2=P3^3;//加按键
sbit key_3=P3^4;//减按键

sbit TCL2543_EOC  = P1^0;         //转换结束标志IO口
sbit TCL2543_CLK  = P1^1;        //I/O时钟输入
sbit TCL2543_ADIN = P1^2;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TCL2543_DOUT = P1^3;  //串行数据输出端
sbit TCL2543_CS   = P1^4;         //片选脚IO

float zhi;        //暂存读取的输入变量

int temp;        //读取DS18B20的温度数据
char temp_h,temp_l;        //温度上下限制存储变量
uchar state,ms;           //系统设置项变量、50ms定时变量

bit s1,beep1;        //设置闪烁标志位、报警标志位

ulong AD,AD_Data=0;
uint num;

void delay(uint T)                //系统延时程序
{
        while(T--);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清空
        byte_write(0x2000,temp_h);
        byte_write(0x2001,temp_l);
        byte_write(0x2060,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temp_h=byte_read(0x2000);
        temp_l=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if(a_a != 1||key_2==0)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temp_h=35;
                temp_l=15;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其中 port 为通道: 通道0:port = 0x01 通道1:port = 0x02 通道2:port = 0x04 ...
//    片子操作文本地址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Tp8rj93fYDbqM6kYbynkqTrI5MGQFQGtgk6aDrMMdfcB0K2Q9HIrVOs-SSSCLUMOKLOS31ENJAadBSdrVMHg_YxXPYcXWC7T0rb-rINptW
uint read2543(unsigned char port) //读取TCL2543对应模拟输入口的AD数据,并返回数据
{
        unsigned int i;  //上电时,EOC=“1”,CS=“1”
        uint ad_value=0;
        TCL2543_CLK=0;
        TCL2543_CS=0;   //使能TCL2543片选
        TCL2543_EOC=1;
        port<<=4;
        for(i=0;i<12;i++)      //读取12位的模拟量的数字数据
        {
                if(TCL2543_DOUT) ad_value|=0x01;  //前次转换结果的MSB即A11位数据输出到Dout供读数
                TCL2543_ADIN=(bit)(port&0x80);
                TCL2543_CLK=1;    //
                _nop_();
                _nop_();
                _nop_();
                TCL2543_CLK=0;
                _nop_();
                _nop_();
                _nop_();
                port=port<<1;
                ad_value=ad_value<<1;
        }
        TCL2543_CS=1;   //锁定片子
        ad_value=ad_value>>1;
        return ad_value;          //返回读取的AD值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uchar order,dat)
* 功能 : 1602写如数据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uchar order,dat)                                  //1602 一个字节  处理
{
    LCD1602_e=0;
    LCD1602_rs=order;
    LCD1602_dat=dat;
    LCD1602_rw=0;
    LCD1602_e=1;
    delay(1);
    LCD1602_e=0;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bye(uchar *prointer)
* 功能 : 1602写入数据函数  指针式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byte(uchar *prointer)                                   //1602 字符串    处理
{
    while(*prointer!='\0')
    {
        LCD1602_write(1,*prointer);
        prointer++;
    }
}
/********************************************************************
* 名称 : LCD1602_cls()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cls()                                                                         //1602 初始化
{
        LCD1602_write(0,0x01);     //1602 清屏 指令
        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38);     // 功能设置 8位、5*7点阵
        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0c);     //设置 光标   不显示开关、不显示光标、字符不闪烁
        LCD1602_write(0,0x06);
        LCD1602_write(0,0xd0);
        delay(1500);
}

/********************************************************************
* 名称 : show()
* 功能 : LCD1602液晶显示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how()                        //显示数据
{

                LCD1602_write(0,0x80);                   //显示位置设定
                LCD1602_writebyte("Temp:");                //显示当前温度值
                if(temp>=0)                         //显示温度整数部分
                {
                           if(temp>999)LCD1602_write(1,0x30+temp/100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if(temp>99)LCD1602_write(1,0x30+temp/10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10);
                        LCD1602_writebyte(".");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
                }else
                {
                        LCD1602_writebyte("-");          //显示温度负数部分
                        if(temp*-1>99)LCD1602_write(1,0x30+(temp*-1)/1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1)%10);
                        LCD1602_writebyte(".");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
                }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C  ");

                 LCD1602_write(0,0xC0);         //第二行显示温度上下限值
                LCD1602_writebyte("H:");
                if(state==1&&s1==1)                  //对应设置项设置时闪烁控制   //上限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显示上限值
                {
                        if(temp_h>=0)
                        {
                                   if(temp_h>99)LCD1602_write(1,0x30+temp_h/10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if(temp_h>9)LCD1602_write(1,0x30+temp_h/1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_h%10);
                        }else
                        {
                                LCD1602_writebyte("-");
                                if(temp_h*-1>9)LCD1602_write(1,0x30+(temp_h*-1)/1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_h*-1)%10);
                        }
                }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C L:");
                if(state==2&&s1==1)          //对应设置项设置时闪烁控制   //下限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if(temp_l>=0)                  //显示下限值
                        {
                                   if(temp_l>99)LCD1602_write(1,0x30+temp_l/10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if(temp_l>9)LCD1602_write(1,0x30+temp_l/1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_l%10);
                        }else
                        {
                                LCD1602_writebyte("-");
                                if(temp_l*-1>9)LCD1602_write(1,0x30+(temp_l*-1)/1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_l*-1)%10);
                        }
                }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C");

}

/********************************************************************
* 名称 : proc()
* 功能 : 系统指示灯与报警处理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proc()
{
        if(temp>temp_h*10)         //如果当前温度高于上限温度
        {
                led_1=0;          //对应指示灯点亮
        }else                        //否则  熄灭
        {
                led_1=1;
        }
        if(temp<temp_l*10)        //如果当前温度低于下限温度
        {
                led_2=0;          //对应指示灯点亮
        }else                          //否则  熄灭
        {
                led_2=1;
        }

        if(temp>temp_h*10||temp<temp_l*10)         //如果当前温度 值不处于  上下限温度之间  这报警标志位值1   反之  置0
        {
                beep1=1;  //开始报警
        }else
        {
                beep1=0;  //停止报警
        }
}

/********************************************************************
* 名称 : key()
* 功能 : 系统控制按键控制检测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key()
{

        if(!key_1)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888);         //延时去抖
                if(!key_1)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state=(state+1)%3;                //切换设置项
                        while(!key_1);                   //按键判断释放
                }
        }
        if(state!=0)                //如果系统非设置状态   则
        {
                if(!key_2)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如果加按键按下
                {
                        delay(888);           //延时去抖
                        if(!key_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2) show();  //按键判断释放
                                switch(state) //判断当前设置项
                                {
                                        case 1:                                  //如果是上限设置
                                        if(temp_h<99)temp_h++;
                                        break;
                                        case 2:                     //如果是下限设置
                                        if(temp_h>temp_l+1)temp_l++;
                                        break;
                                }
                                write_eeprom();
                        }
                }
                if(!key_3)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减按键按下
                {
                        delay(888);         //延时去抖
                        if(!key_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3) show();  //按键判断释放
                                switch(state)         //判断当前设置项
                                {
                                        case 1:                             //如果是上限设置
                                        if(temp_h>temp_l+1)temp_h--;
                                        break;
                                        case 2:                           //如果是下限设置
                                        if(temp_l>-40)temp_l--;
                                        break;
                                }
                                write_eeprom();
                        }
                }
        }
}

/********************************************************************
* 名称 : float TempCalculate(float Rx,float B,float Revise,float BasicRx)
* 功能 : 根据当前热敏电阻的阻值、以及参数、通过Sin曲线求出当前系统的温度值  并返回浮点型的温度值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float TempCalculate(float Rx,float B,float Revise,float BasicRx){
/*

Rx:  热敏电阻当前阻值
B:   热敏电阻参数B值
Revise:  校正温度
BasicRx:  热敏电阻25度时电阻(标称电阻数值)

返回: 摄氏度

*/

    Rx = Rx / BasicRx;

    Rx = log(Rx);

    Rx = (Rx) / B;

    Rx = Rx + 0.003356;
    Rx = 1 / Rx;
    Rx = Rx - 273.13;
    Rx = Rx + Revise;

    return Rx;

}
/********************************************************************
* 名称 : void main()
* 功能 : 系统主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float Rad;         //生成运算暂存变量
        LCD1602_cls();//LCD1602初始化程序调用
        TMOD=0x01;         //定时器0初始化配置
        TH0=0x4c;
        TL0=0x00;         //定时初值赋值
        ET0=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R0=1;           //打开定时器0
        EA=1;                //打开总中断
        init_eeprom();
        while(1)
        {
                num++;
                AD=read2543(0);
                AD_Data=AD_Data+AD;
                if(num>=30)
                {
                        num=0;
                        AD_Data=AD_Data/30;
                        zhi=(float)AD_Data/819.0;  //计算电压值
//                zhi=(float)read2543(0)/819.0;  //计算电压值
                Rad=zhi/((5.0-zhi)/10000.0);   //计算热敏电阻当前阻值
                //temp=(int)((temp * 0.2) +(TempCalculate(Rad,600.0,0,630) * 0.5)*10);//求出当前系统的当前温度
                        temp=(int)((0.19*Rad-86)*10);//求出当前系统的当前温度
                //        temp=Rad;
                        AD_Data=0;
                }

                show();                 //显示函数
                key();                 //按键处理程序
                proc();                 //超限处理程序
        }
}

/********************************************************************
* 名称 : void UART_1() interrupt 1
* 功能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1() interrupt 1
{
        TH0=0x4c;        //重新赋值
        TL0=0x00;
        ms++;          //50ms定时变量计时
        if(ms%5==0)          //区分250ms定时
        {
                s1=!s1;                //闪烁标志位切换
                if(beep1==1) beep=!beep;  //判断报警标志位是否报警
                else        beep=1;
        }

        if(ms>19)        //1s定时
        {
                ms=0;
        }
}

网友A(2021-11-22):
想问问求出当前温度那个公式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