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v指令 有没有懂汇编的老哥进来帮下忙?

楼主:
图中的指令啥意思,#8是地址还是数据

网友A(2020-03-18):
把数据8送入bitnum中,bitnum应该是定义了一个对应的存储单元

网友B:
就是把数字8 送到哪个啥地方去了。

网友C:
在指令中,前面加#的是数据,就是8,不加就是地址
在DB伪指令中,什么都不加,但那是数据

网友D:
#8是直接数,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

网友E:
数据。#8就是#00001000,可能是置第3 位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