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打开了ADC的时钟为什么还要打开GPIO的时钟,他们不是挂在同一条APB2时钟线下吗?

楼主(2020-03-18):
刚入坑的小白向大佬请教
一直搞不懂使用ADC这个外设时,打开了ADC的时钟为什么还要打开GPIO的时钟,他们不是挂在同一条APB2时钟线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是ADC GPIO是GPIO,  我们通常所说的ADC是指ADC与GPIO共同协作的结果。其实通常我们都会忽略很多内部资 ...

谢谢解答,可以这样理解不:复用端口时用上了GPIO的输入数据寄存器,所以也要开启GPIO的时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一间屋子有两个房间,你想进a房间要先进大门再进a房间门,想进b房间要先进大门再进b房间门。使用 ...

先谢谢大佬解答,我现在理解的是ADC用上了GPIO的输入数据寄存器,所以要打开GPIO时钟,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ADC是ADC GPIO是GPIO,  我们通常所说的ADC是指ADC与GPIO共同协作的结果。其实通常我们都会忽略很多内部资源的工作状态,如ram。。。忽略并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C:
举个例子:一间屋子有两个房间,你想进a房间要先进大门再进a房间门,想进b房间要先进大门再进b房间门。使用ADC等于你想进a房间。那你要先进大门(GPIO),不过不进大门的话就算a房间门开了你也进不去的。大概这个意思,你品一品,不过不存在先后顺序,是需要同时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