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 usart串口的通过信号机—CV表的设计 附程序

楼主(2020-03-18):
一、本项目意义:实现通过USART通信,通过帧信息控制通过信号机状态,可以设置灯丝故障,设置区间状态,点灯信息基于Flash内的固定信息,与帧序列无直接交互,相当于实现了电子连锁,可用于教学实验。
二、CV表内容:应该包括信号设备类型,设备编号,设备灯丝状态(代替灯丝继电器),设备故障设置位(用于教学设置故障),通过信号机需要保存区间内的占用情况
三、CV表示意图

设备类型

设备类型

设备编号

设备编号

灯丝状态

灯丝状态

故障设置位

故障设置位

区间占用情况

区间占用情况

#define Device_Type_Addr  0X08020000     //设备类型地址
#define QJ_Position_Addr  0X08020002     //信号机区间位置
#define DS_State_Addr  0X08020004        //01短路;10断路
#define Fault_Setting_Addr  0X08020006   //故障设置地址:0000 0111(蓝白红/绿黄红)
#define Recerve_Code1_Addr 0x08020008    //保留字节1~4
#define Recerve_Code2_Addr 0x0802000a
#define Recerve_Code3_Addr 0x0802000c
#define Recerve_Code4_Addr 0x0802000e
#define FQ_State_1_8_Addr 0x08020010     //区间1~8占用情况
#define FQ_State_9_16_Addr 0x08020012
#define FQ_State_17_24_Addr 0x08020014
#define FQ_State_25_32_Addr 0x08020016
#define FQ_State_33_40_Addr 0x08020018
#define FQ_State_41_48_Addr 0x0802001a
#define FQ_State_49_56_Addr 0x0802001c
#define FQ_State_57_64_Addr 0x0802001e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assist_function.h"
#include "adc.h"

// v1.2.3 改进电灯逻辑,实现参数化
//已完全实现Fault标志位的功能,故障自动转移亮灯
//存在问题:亮灯转移所发布的广播信息如何生成
//解决方法:先打草稿模拟情景,总结得,转移信息只与最终显示状态相关,即,转黄,转红,红转
//具体思考跨区情况下,信息帧的生成有何区别

int main(void)
{

//后期添加的变量;        PS不能全大写变量名;

         u8 key;

         //u16 datatemp[8];//测试用变量
         //datatemp[0] = QJ_Situation();//测试语句
         //printf("\n\rInfo= %08x\n\r",datatemp[0]);//测试语句
//后期添加的变量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rite_CV(0x03,Device_Type_Addr);
         Adc_Init();
   DMA_Init2();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开始采集adc

        while(1)
        {
                RS485_Receive_Data(rs485buf,&key);
                //取出通信帧内容
                GetFrame();

                //通信协议内容识别逻辑

                //非广播命令 及 CRC校验 及 设备类型 及 密钥检验 及 是否收到新的帧
                //CRCCHECK = CRCcheck();return true/false;
                CRCcheck();
                if( CRCCHECK && TypeFrame == TongGuoXHJ && AccessFrame == 0xAA && key)
                {
                        if(OrderFrame == 0x01)
                        {
                                //修改flash设备编号
                                //传回相应帧;void SendBackMessage(0x01);根据参数判断需要的返回信息,自动形成格式,提取flash中内容填充帧序列;
                                Write_CV(SerailFrame,QJ_Position_Addr);
                                SendBackFrame[0] = 0x10;
                                SendBackFrame[1] = STMFLASH_ReadHalfWord(Device_Type_Addr);//0x03
                                SendBackFrame[2] = STMFLASH_ReadHalfWord(QJ_Position_Addr);
        SendBack();
                        }

                        else if(SerailFrame == STMFLASH_ReadHalfWord(QJ_Position_Addr))
                        {
                                switch(OrderFrame)
                                {
                                        case 0x02:
                                                //读状态:命令+密钥(0xAA)+设备类型+设备编号+00+00+CRC
                                          //返回格式:命令+设备类型+设备编号+灯丝状态+故障信息+00+CRC
                                                //参数:cv位置
                                                SendBackFrame[0] = 0x20;
                                                SendBackFrame[1] = STMFLASH_ReadHalfWord(Device_Type_Addr);//0x03
                                          SendBackFrame[2] = STMFLASH_ReadHalfWord(QJ_Position_Addr);
                                                SendBackFrame[3] = STMFLASH_ReadHalfWord(DS_State_Addr);
                                                SendBackFrame[4] = STMFLASH_ReadHalfWord(Fault_Setting_Addr);
                                                SendBack();
                                                break;
                                        case 0x03:
                                                //写状态:命令+密钥(0xAA)+设备类型+设备编号+故障信息+00+CRC
                                          //返回格式:命令+设备类型+设备编号+故障信息+00+00+CRC
                                                //参数:故障内容

                                                Write_CV(Context5Frame,Fault_Setting_Addr);
                                                SendBackFrame[0] = 0x30;
                                                SendBackFrame[1] = STMFLASH_ReadHalfWord(Device_Type_Addr);//0x03
                                          SendBackFrame[2] = STMFLASH_ReadHalfWord(QJ_Position_Addr);
                                                SendBackFrame[3] = STMFLASH_ReadHalfWord(Fault_Setting_Addr);
                                                SendBack();
                                                break;
                                        case 0x04:
                                                //读区间状态:命令+密钥(0xAA)+设备类型+设备编号+00+00+CRC
                                          //返回格式:命令+设备类型+设备编号+最近四个分区的状况+00+00+CRC
                                          //返回此区间前4个区间的状态
                                                SendBackFrame[0] = 0x40;
                                                SendBackFrame[1] = STMFLASH_ReadHalfWord(Device_Type_Addr);//0x03
                                          SendBackFrame[2] = STMFLASH_ReadHalfWord(QJ_Position_Addr);
                                                SendBackFrame[3] = QJ_Situation();
                                                SendBack();
                                                break;

                                        default:break;

                                }
                        }

                }

                //区间信息广播帧;不产生返回帧
                if(OrderFrame == 0x05 && CRCCHECK && TypeFrame == TongGuoXHJ && key)
                {
                        //第一组数据区间1~8;9~16;17~24
                        if(AccessFrame == 0x01)
                        {
                                Write_CV(rs485buf[3],FQ_State_1_8_Addr);
                                Write_CV(rs485buf[4],FQ_State_9_16_Addr);
                                Write_CV(rs485buf[5],FQ_State_17_24_Addr);
                        }
                        //第二组数据区间25~32;33~40;41~48
                        if(AccessFrame == 0x02)
                        {
                                Write_CV(rs485buf[3],FQ_State_25_32_Addr);
                                Write_CV(rs485buf[4],FQ_State_33_40_Addr);
                                Write_CV(rs485buf[5],FQ_State_41_48_Addr);
                        }
                        //第三组数据区间49~56;57~64
                        if(AccessFrame == 0x03)
                        {
                                Write_CV(rs485buf[3],FQ_State_49_56_Addr);
                                Write_CV(rs485buf[4],FQ_State_57_64_Addr);
                        }
                        //单帧区域广播;命令+密钥(帧类型)+设备类型+区间Sector(0~7;可扩展)+区间信息+00+CRC
                        if(AccessFrame == 0x10)
                        {
                                Write_CV(Context5Frame,FQ_State_1_8_Addr * 2 * (int)SerailFrame);//待测试(int)SerailFrame
                        }
                        printf("\n\rCopy\n\r");//TEST
                }
                //读取电灯信息;判断并点灯
                if( key ) LightLogi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