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接有外置上拉电阻的LCD1602接到单片机P1P2P3口上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2020-03-18):
我想问一下:LCD1602液晶的D0-D7口接在
单片机P0上的时候必须要外接上拉电阻,因为P0口没有内置上拉电阻。
P1P2P3口不用外接上拉电阻,因为他们内置上拉电阻。
请问:如果把接有外置上拉电阻的LCD1602接到P1P2P3口上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是不是相当于和内部的上拉电阻并联,然后阻值减小,有没有可能导致无法显示?
液晶驱动的上拉电阻一般是多少合适?10K/4.7K是根据什选择的?

网友A:
得不到你想要的信号。现在很多增强型51单片机都可以设置端口工作状态,设置为开漏输出的话能正常使用

网友B:
这句话说错了吧,应该是P0接LCD1602液晶的话,可以不接上拉电阻。
单片机的上拉电阻一般取10K,

网友C:
LCD的供电和单片机用的是同一个电源吧?如果是同一个电源,显示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耗罢了。试想,P1输出0,上拉电阻开始从VCC注入电流,你多加了一个电阻,电流自然增大,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D:
如果把LCD1602数据口接到P1/P2/P3口上,其有外置上拉电阻不会影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