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三极管驱动共阳数码管电路问题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在画PCB封装的时候不小心将PNP的发射极跟集电极弄反了,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PCB样板已经做出来。

网友A(2020-03-18):
三极管倒过来贴

网友B:
首先看封装有没有错。你把PCB上三极管部分贴图看看。如果封装没错,你就要把器件翻过来,找好对应角度,拖锡焊接。丑一点,还是能用的。

网友C:
1.如果元器件封装是通孔插装的就无所谓了,焊接时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C:
1、如果三极管是插装的就无所谓了,焊接时 反过来就可以了;
2、如果是贴片三极管,把三极管反面朝上,使用镊子将引脚小心向下弯折一下,手工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如果三极管是插装的就无所谓了,焊接时 反过来就可以了;
2、如果是贴片三极管,把三极管反面朝上,使 ...

贴片的,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倒过来贴

恩恩,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封装有没有错。你把PCB上三极管部分贴图看看。如果封装没错,你就要把器件翻过来,找好对应角度,拖 ...

封装没画错,好,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如果元器件封装是通孔插装的就无所谓了,焊接时反过来就行了。

是贴片的,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