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m32结合微雪ld3320语音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0-03-18):
      我还语音识别才是刚刚接触,这里有个例程,从官网下载的。大意是:LD3320识别一条语音后将命令传给主控芯片(stm32),随后语音模块继续等待识别语音,与此同时,主控会不断执行上次的命令,那么我的问题来了,也就是如果我要控制一个不进电机转到某一定角度就停下,就要求主控不能一直执行上次的命令,那么应该怎么改这个代码才能只执行一次命令,从而让电机转动到某角度就停下,而不会一直转??    谢谢。

网友A:
命令传达到stm32后就执行相应的命令,在命令结尾处将LD3320传送命令的变量值复位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