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L-08模块PM2.5_10检测LCD1602显示+DS1302时钟 源程序

楼主(2020-03-18):
一款以DSL-08PM2.5/10检测模块为主的检测装置,控制器为STC89C52RC,显示屏为LCD1602。主要可显示PM2.5和PM10浓度,有报警功能,且报警阈值可通过按键设置。硬件包含DS1302,可按键切换显示时间。附件包含传感器资料、源程序、PCB工程文件及操作说明供参考。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1.    模块上电默认显示PM2.5/10数据,按一下“显示切换”键可切换至PM2.5/10报警值设置界面;再按一次则进入时间显示界面,显示北京时间;再按可返回初始界面。
2.    在PM2.5/10报警值设置界面时,按“M“键开始设置数据。按下“M”键后首位数据光标闪烁,此时可以按“▲”修改数值,该位可在0~9内递增变换。“ ”键可切换数据位,切换到哪一位,该位的光标闪烁。
3.    在设置过程中(即光标闪烁时)“显示切换”键不可用,所有数据设置完后再按一次“M“键可确认数据,此时“显示切换”键恢复功能。
4.    在设置过程中(即光标闪烁时)报警功能暂停,所有数据设置完后再按一次“M“键可确认数据,此时报警功能恢复。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 - FOSC / 12 / 500)

sbit  DS1302_CLK = P3 ^ 7;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3 ^ 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3 ^ 5;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unsigned char t0,t1,t2,t3,t4,t5;
unsigned char d0,d1,d2,d3,d4,d5;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9];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9];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define DS1302_RAM(X)        (0xC0+(X)*2)           //用于计算 DS1302_RAM 地址的宏

uchar cnt_PM25 = 0;//数码管PM2.5循环计数
uchar R_data = 0;//读数据标志

uchar USART_RX_STB = 0;
uchar complete_flag = 0;
uchar USART_RX_BUF[32];//接收缓冲,最大32个字节.
uchar time_js = 0;//判断串口一帧数据是否接收完成的计数变量
uchar PM25_data[2] = {0};
uchar PM10_data[2] = {0};
uchar PM_ASC[8];//数据分解后的存储数组

uint PM25_1, PM25_2, PM10_1, PM10_2;

sbit RS = P2 ^ 5;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 ^ 6;
sbit EN = P2 ^ 7;

#define RS_CLR RS = 0
#define RS_SET RS = 1

#define RW_CLR RW = 0
#define RW_SET RW = 1

#define EN_CLR EN = 0
#define EN_SET EN = 1

#define DataPort P0

uchar key_temp, key_num, display_num = 0, KKK = 0;
uchar mode_flag = 0;
uchar bit_select_counter;

uchar PM_data_buf[8] = {0, 2, 0, 0, 0, 2, 0, 0};

//-------开机、读数据、关机指令----------------------------------
uchar code open[9] = {0xAA,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66, 0xBB};
uchar code autodata[9] = {0xAA, 0x06,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6B, 0xBB};

//void Delay500ms( )                //@11.0592MHz
//{
//        unsigned char i, j, k;

//        _nop_( );
//        i = 4;
//        j = 129;
//        k = 119;
//        do
//        {
//                do
//                {
//                        while (--k);
//                } while (--j);
//        } while (--i);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t)
{
        while(-- 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_nop_( );
        EN_CLR;
}

//=======数据解析===========
void shuju_jiexi(void)
{
        uint PM25, PM10;
        uint sss;

        PM25 = (((uint)PM25_data[0]) << 8) + PM25_data[1];
        PM10 = (((uint)PM10_data[0]) << 8) + PM10_data[1];
        //------------------------
        if(PM25 > 999)
        PM25 = 999;
        if(PM10 > 1500)
        PM10 = 1500;

        PM25_1 = PM25;
        PM10_1 = PM10;

        //===========分解PM2.5的值=========================
        sss = PM25;
        PM_ASC[0] = sss / 1000;
        sss = sss % 1000;
        PM_ASC[1] = sss / 100;
        sss = sss % 100;
        PM_ASC[2] = sss / 10;
        PM_ASC[3] = sss % 10;
        //
        //============分解PM10的值=========================
        sss = PM10;
        PM_ASC[4] = sss / 1000;
        sss = sss % 1000;
        PM_ASC[5] = sss / 100;
        sss = sss % 100;
        PM_ASC[6] = sss / 10;
        PM_ASC[7] = sss % 10;
}

void Display_cal( )//显示切换
{
        if(P45 == 0)
        {
                Delay_1ms(100);
                if(P45 == 0 && mode_flag == 0)
                {
                        LCD_Clear( );//清屏
                        display_num ++;

                        if(display_num > 2)
                        {
                                display_num = 0;
                        }
                }
        }
        else
        {
                display_num = display_num;
        }
}

uchar Key_Drive( )//键值读取
{
        if(P20 == 0)
        {
                Delay_1ms(100);
                if(P20 == 0)
                {
                        key_temp = 1;
                }
        }
        if(P21 == 0)
        {
                Delay_1ms(100);
                if(P21 == 0)
                {
                        key_temp = 2;
                }
        }
        if(P22 == 0)
        {
                Delay_1ms(100);
                if(P22 == 0)
                {
                        key_temp = 3;
                }
        }
        return key_temp;
}

void Set_Drive( )//设置数值
{
        uchar temp;

        temp = Key_Drive( );
        key_temp = 0;

        if(temp == 2)//选择修改位置
        {
                if(mode_flag != 0)
                {
                        bit_select_counter ++;
                        if(bit_select_counter > 7)
                        {
                                bit_select_counter = 0;
                        }
                }
        }

        if(temp == 3)//修改数据值按键
        {
                if(mode_flag != 0)
                {
                        PM_data_buf[bit_select_counter] += 1;
                        if(PM_data_buf[bit_select_counter] > 9)
                        {
                                PM_data_buf[bit_select_counter] = 0;
                        }
                }
        }

        if(temp == 1)//M
        {
                bit_select_counter = 0;
                mode_flag ++;

                if(mode_flag > 1)
                {
                        mode_flag = 0;
                }
        }
}

//定时器T2,用于显示, 70ms刷新一次
/******定时器2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2_Init( )                        //初始化子函数
{
        T2MOD = 0;//T2定时器,16位自动重装
        T2CON = 0;
        TL2 = 0x00;
        TH2 = 0x04;
        RCAP2L = 0x00;
        RCAP2H = 0x04;
        TR2 = 1;
        EA = 1;
        ET2 = 1;
}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SetProtect(bit flag)        //是否写保护
{
        if(flag)
                Write1302(0x8E,0x10);
        else
                Write1302(0x8E,0x00);
}

void DS1302_SetTim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设置时间函数
{
        DS1302_SetProtect(0);
        Write1302(Address, ((Value/10)<<4 | (Value%10)));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八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
{
        Time->DateString[0] = Time->Year/10 ;         //分离出个位和十位
        Time->DateString[1] = Time->Year%10 ;
        Time->DateString[2] = '-';
        Time->DateString[3] = Time->Month/10;
        Time->DateString[4] = Time->Month%10 ;
        Time->DateString[5] = '-';
        Time->DateString[6] = Time->Day/10 ;
        Time->DateString[7] = Time->Day%10 ;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Time->TimeString[2] = ':';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Time->TimeString[4] = Time->Minute%10 ;
        Time->TimeString[5] = ':';
        Time->TimeString[6] = Time->Second/10;
        Time->TimeString[7] = Time->Second%10 ;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
        unsigned 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0);
}

void main( )
{
        uchar i;
        uint HR_crc = 0;
        uint check = 0;

        SYSTEMTIME CurrentTime;

        P44 = 0;
        display_num = 0;
        mode_flag = 0;
        Serial_Init( );         //串口初始化
        Timer0_Init( );         //T0 初始化
        LCD_Init( );
        LCD_Clear( );//清屏
        Initial_DS1302( );
        Timer2_Init( );

//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 20);        //设置时间
//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 03);
//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 15);
//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 18);        //设置时间
//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 42);
//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 30);

        Delay_1ms(100);
        //---------开机指令--------------------
        for(i = 0; i < 9; i ++)
        {
                Serial_send(open[i]);
                Delay_1ms(1);
        }
        Delay_1ms(10);
        //---------将传感器改为自动发送模式--------
        for(i = 0; i < 9; i ++)
        {
                Serial_send(autodata[i]);
                Delay_1ms(1);
        }
        Delay_1ms(10);

        while(1)
        {
                Display_cal(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d0=CurrentTime.DateString[0];
                d1=CurrentTime.DateString[1];
                d2=CurrentTime.DateString[3];
                d3=CurrentTime.DateString[4];
                d4=CurrentTime.DateString[6];
                d5=CurrentTime.DateString[7];

                t0=CurrentTime.TimeString[0];
                t1=CurrentTime.TimeString[1];
                t2=CurrentTime.TimeString[3];
                t3=CurrentTime.TimeString[4];
                t4=CurrentTime.TimeString[6];
                t5=CurrentTime.TimeString[7];

                R_data = 1;
                /*------------------------------------------------
                //   在接收一帧数据后,首先检验接收数据是否正确
                //   若正确,将数据分解,然后显示        */
                if(complete_flag == 1)
                {
                        //--------------计算校验和-------------------
                        HR_crc = 0;
                        check = 0;

                        for(i = 0; i < 30; i ++)
                        {
                                HR_crc += USART_RX_BUF[i];
                        }
                        check = (((uint)USART_RX_BUF[30]) << 8) + USART_RX_BUF[31];
                        //---------------------------------------------
                        if((HR_crc == check)) //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正确
                        {
                                //------------数据解析-------------------
                                PM10_data[0] = USART_RX_BUF[8];
                                PM10_data[1] = USART_RX_BUF[9];
                                PM25_data[0] = USART_RX_BUF[6];
                                PM25_data[1] = USART_RX_BUF[7];
                                shuju_jiexi( ); //将检测数值由十六进制转成ASCII码
                        }
                        complete_flag = 0;
                }

                if(display_num == 0)
                {
                        LCD_Write_String(0, 0, "PM2.5:");
                        LCD_Write_Char(6, 0, PM_ASC[0] + '0');
                        LCD_Write_Char(7, 0, PM_ASC[1] + '0');
                        LCD_Write_Char(8, 0, PM_ASC[2] + '0');
                        LCD_Write_Char(9, 0, PM_ASC[3] + '0');
                        LCD_Write_String(10, 0, "ug/m3");

                        LCD_Write_String(0, 1, "PM10:");
                        LCD_Write_Char(5, 1, PM_ASC[4] + '0');
                        LCD_Write_Char(6, 1, PM_ASC[5] + '0');
                        LCD_Write_Char(7, 1, PM_ASC[6] + '0');
                        LCD_Write_Char(8, 1, PM_ASC[7] + '0');
                        LCD_Write_String(9, 1, "ug/m3");
                }
                else if(display_num == 1)
                {
                        Set_Drive( );

                        LCD_Write_String(0, 0, "SET  PM2.5:");
                        LCD_Write_String(5, 1, "PM10:");

                        LCD_Write_Char(11, 0, PM_data_buf[0] + '0');
                        LCD_Write_Char(12, 0, PM_data_buf[1] + '0');
                        LCD_Write_Char(13, 0, PM_data_buf[2] + '0');
                        LCD_Write_Char(14, 0, PM_data_buf[3] + '0');

                        LCD_Write_Char(10, 1, PM_data_buf[4] + '0');
                        LCD_Write_Char(11, 1, PM_data_buf[5] + '0');
                        LCD_Write_Char(12, 1, PM_data_buf[6] + '0');
                        LCD_Write_Char(13, 1, PM_data_buf[7] + '0');
                }
                else
                {
                        LCD_Write_String(3, 0, "20");
                        LCD_Write_Char(5, 0, d0 + '0');
                        LCD_Write_Char(6, 0, d1 + '0');
                        LCD_Write_Char(7, 0, '-');
                        LCD_Write_Char(8, 0, d2 + '0');
                        LCD_Write_Char(9, 0, d3 + '0');
                        LCD_Write_Char(10, 0, '-');
                        LCD_Write_Char(11, 0, d4 + '0');
                        LCD_Write_Char(12, 0, d5 + '0');

                        LCD_Write_Char(4, 1, t0 + '0');
                        LCD_Write_Char(5, 1, t1 + '0');
                        LCD_Write_Char(6, 1, ':');
                        LCD_Write_Char(7, 1, t2 + '0');
                        LCD_Write_Char(8, 1, t3 + '0');
                        LCD_Write_Char(9, 1, ':');
                        LCD_Write_Char(10, 1, t4 + '0');
                        LCD_Write_Char(11, 1, t5 + '0');
                }

                if(mode_flag == 1)//光标闪烁
                {
                        switch(bit_select_counter)
                        {
                                case 0:
                                        LCD_Write_Com(0x80 + 11);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1:
                                        LCD_Write_Com(0x80 + 12);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om(0x80 + 13);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om(0x80 + 14);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4:
                                        LCD_Write_Com(0xC0 + 10);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5:
                                        LCD_Write_Com(0xC0 + 11);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6:
                                        LCD_Write_Com(0xC0 + 12);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7:
                                        LCD_Write_Com(0xC0 + 13);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
                }
                if(mode_flag == 0)
                {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PM25_2 = PM_data_buf[0] * 1000 + PM_data_buf[1] * 100 + PM_data_buf[2] * 10 + PM_data_buf[3];
                        PM10_2 = PM_data_buf[4] * 1000 + PM_data_buf[5] * 100 + PM_data_buf[6] * 10 + PM_data_buf[7];

                        if(PM25_1 >= PM25_2 || PM10_1 >= PM10_2)
                        {
                                P44 = 1;
                                KKK = 1;
                        }
                        else
                        {
                                P44 = 0;
                                KKK = 0;
                        }
                        if(KKK == 1)
                        {
                                if(PM25_1 >= PM25_2)
                                {
                                        P24 = 0;
                                        Delay_1ms(20);
                                        P24 = 1;
                                        Delay_1ms(20);
                                }
                                else
                                {
                                        P24 = 1;
……………………

网友A(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