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4单片机RAM疑惑?

楼主(2020-03-18):
有熟悉pic的大神吗?pic16F1824规格书上写着,可寻址最大 256 字节的线性数据存储空间,我测试下来好像只有240个,而且规格书上也写了有16个未实现,难道只有240个?

网友A:
纠结这个是否有特别的用途?

网友B:
你看这个表是地址映射的表格,这是一个虚拟的地址,只是通过这个地址去访问内部的文件寄存器比较方便而已
这是编译器的事,你管这干嘛呢,它主要运用于快速执行命令或者运算之类的
你这是16F系列的,属于中端级别的单片机,如果你用了18F系列,它的指令就会有用哪种RAM去运算,那基本上看不懂了,但那也是编译器的事呀你可以从数据手册上看到的,你操作的地址是2000H以上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