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作思路 每次挥手,步进电机都为不同方向转动

楼主(2020-03-18):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思路  我想自己制作出来
控制5~12V步进电机正反转
1.通过手扫开关进行电路开启
2.步进电机正转(模块设定3~10可调秒工作)时间到停止运行
3.重复步骤1,步进电机反转(模块设定3~10可调秒工作)时间到停止运行

模块要有过载保护,避免因为步进电机被卡住而损坏

每次挥手,步进电机都为不同方向转动,如果电机受阻是否可自动暂停

行为有点像挥手开门···再挥手关门

网友A:
设置几个红外传感器,在手的左右挥动时,接受到信号的传感器转给处理器,
比如:左设一个红外,向左挥手,电机正传
    右设两个红外,向右挥手,电机反转

网友B:
6050了解一下,加速度计,读取加速度方向 驱动步进电机,可突发中断,终止电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