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LT8920一直发送接收不了

楼主(2020-03-18):
#include <SPI.h>
#include "LT8920.h"

/* Connections:
Arduino -> LT8900

GND        GND
3v3        VCC
8          PKT
9          CS
10         RST
11         MOSI
12         MISO
13         SCK
*/

uint8_t number = 0;

void setup()
{
        //cool
        uint16_t data1;

        //----------------------------------
        LT8920_init();
        //delay(500);         //
        LT8920_begin();
        LT8920_setCurrentControl(4,0);  //
        LT8920_setDataRate(LT8920_62KBPS); //  LT8920_setChannel(0x00);      //
        LT8920_setChannel(0x00);

        //for serial
        Serial.begin(115200);             //
        Serial.println(F("COOL2"));
}

//!!!!!!!!!!!!,PIN_NRF_CS
void loop()   //--------------------send
{
  uint8_t data[4]={0xaa,0x55,0x66,0};
  //
  LT8920_writeRegister(7,0x0000);  //设定模式
  LT8920_writeRegister(52,0x8080); //清空接收 发送FIFO数据
  LT8920_writeRegister(50,0x0712); //发送数据长度 SPI_WriteReg(50, 2,0);
  LT8920_writeRegister(50,0x3450); //数据
  LT8920_writeRegister(50,0x7890);
  LT8920_writeRegister(50,0xA0A0);

  LT8920_writeRegister(7,0x0100);  //发送
  delay(20);        //

//  Serial.println(F(""));
//  Serial.print(F("Tx"));
  while (digitalRead(8) == 0) //等待发送完成
  {
      delay(20);
      Serial.print(F("Tx"));
      break;
  }
  //if((LT8920_readRegister(52)>>8)&0x3F)==0)

}

网友A:
设置主机SPI参数,SPI时序,然后在器件初始化最开始的时候,
先单个字节对比写入读出的对不对,找一个可读可写的寄存器(W/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主机SPI参数,SPI时序,然后在器件初始化最开始的时候,
先单个字节对比写入读出的对不对,找一个可读 ...

好的  谢谢啊

网友B(2020-05-06):
最近也准备研究这个芯片,楼主研究得怎么样了

网友C:
可以上示波器看一下spi,一般都能够解决问题的。

网友D:
放弃吧,datasheet乱,还国外的常用的,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