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设置问题 长按鼠标右键试图选中部分区域时 没有出现预选框框

楼主:
求问--为什么我使用ad 画图时  长按鼠标右键试图选中部分区域时  没有出现预选框框呀
而且 我选中元器件 拖动时 不显示元器件 这样我都不知道我移动到哪里了

长按鼠标邮件试图选择部分区域

长按鼠标邮件试图选择部分区域

应该像这样 有个影子我知道我选择到哪里了呀

应该像这样 有个影子我知道我选择到哪里了呀

网友A(2020-03-20):
楼主有把所有层都打开了吗?在屏幕的下面有个层选项看看有没有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把所有层都打开了吗?在屏幕的下面有个层选项看看有没有打开

都打开了  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

网友C:
是不是有的层没有打开?

网友D:
感觉好像有的层没有打开

网友E:
层没有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的层没有打开?

跟层没关系 我都打开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像有的层没有打开

都打开了  跟层没关系

网友B:
已经打开了  是一个设置问题

网友F(2020-12-17):
你好,方便告诉一下怎么设置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G(2022-02-22):
右键 选项 显示 去掉显示选项里面的 使用Alpha混合

网友G:
楼主你解决了把方法说下。藏着掖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