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显示读取数值 求程序思路

楼主(2020-03-18):
      C51两个按键控制一个数码管加减0-5,同时还要提取数码管显示的数字是几,再由一个确定键确定,另一端IO口显示几个LED灯的亮灭。
昨天被师傅考问这个程序要如何实现,真的是一脸懵,无论怎样写都不能实现,求助于同事还被人翻白眼,实属无奈,我也才学习了不到一个月的C语言编程,师傅没有教过类似的程序。
哪位大神给一个这样的程序C语言,让我借鉴借鉴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好!
1、你单片机上数码管的具体接法
2、另一端的IO口,是指同一个单片机吗
3、你这个是否有实物?还是用仿真?

网友B:
按+,按-,完了直接把这个寄存器的数据显示出来就可以了,显示多少就是多少,至于这个确定键多余,你不按+,不按-,寄存器的数据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你复位,程序是可以很灵活的,可以大胆现象

网友C: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1[]={0xff,0xfe,0xfc,0xf8,0xf0,0xe0};//LED低电平亮
uchar num=0;        //键值变量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bit flag=0;         //按键状态标志

void main(void)
{
        P2=table[num];
        P1=table1[num];
        while(1)
        {
                if(!key1||!key2)
                {
                        if(++count>=100 && flag==0)
                        {
                                flag=1;
                                if(!key1)
                                {
                                        if(num<5)
                                                num++;
                                }
                                if(!key2)
                                {
                                        if(num>0)
                                                num--;
                                }
                                P2=table[num];
                                P1=table1[num];
                        }
                }
                else
                {
                        count=0;
                        flag=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