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按键添加防抖动延时后,其他按键就无效了?

楼主:
K1添加防抖动延时后,其他按键就无效了,但是不添加的话,按一下会跳好多个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unsigned int flag;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x;i>0;x--)
  for(j=110;j>0;j--);
}
void main(void)
{
flag=0;
while(1)
{
  if(K2==0)
   {
   flag=1;
   P0=0xf0;
   }
  else if(K3==0)
  {
   flag=1;
   P0=0x0f;
  }
  else if(K4==0)
  {
   flag=0;
   P0=0xff;
  }
  else if(K1==0)
  {
     if(flag==0)
     P0=0xfe;
    else
    P0=_crol_(P0,1);
   flag=1;
  }
}
}

网友A(2020-03-18):
这图上上电复位认真的吗?防抖不会令其他按键失效,一定是写错了,最常见防抖是delay(x);if。。。。

网友B:
在你的程序中K1按一下会跳好多次是因为移位能够观察到,K2~K4也跳好多次只不过内容不变你观察不到。添加一个标志flag并不能防抖动。修改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bit flag=0;
bit sign=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0x0f)!=0x0f)
                {
                        delay(10);
                        if((P1&0x0f)!=0x0f && sign==0)
                        {
                                sign=1;
                                if(K2==0)
                                {
                                        flag=0;
                                        P0=0xf0;
                                }
                                else if(K3==0)
                                {
                                        flag=0;
                                        P0=0x0f;
                                }
                                else if(K4==0)
                                {
                                        flag=0;
                                        P0=0xff;
                                }
                                else if(K1==0)
                                {
                                        if(flag==0)
                                        {
                                                P0=0xfe;
                                                flag=1;
                                        }
                                        else P0=_crol_(P0,1);
                                }
                        }
                }
                else sign=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图上上电复位认真的吗?防抖不会令其他按键失效,一定是写错了,最常见防抖是delay(x);if。。。。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程序中K1按一下会跳好多次是因为移位能够观察到,K2~K4也跳好多次只不过内容不变你观察不到。添加一 ...

可以了可以了,谢谢谢谢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