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佬们proteus闪退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0-03-18):
如题,我看网上有人说重装有人说汉化的问题,有人说是版本的问题,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

网友A:
用那种破解好的版本直接安装

网友B:
如果你是win10系统的话,建议换成win7,win7能兼容大多数外国软件,运行很稳定。

网友C:
我用win10 1909版本和proteus8.9的没闪退,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