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报错No program code loaded求助大佬

楼主(2020-03-18):
这是什么问题 大佬们有没有解决办法No program code loaded

网友A:
hex文件添加进单片机里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文件添加进单片机里面了吗

添加了  但是添加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文件添加进单片机里面了吗

做了添加的那个步骤,但是再次看的时候就不是自己选择的hex文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添加的那个步骤,但是再次看的时候就不是自己选择的hex文件了

添加以后hex的路径不要变,不然要重新添加,还有不能从压缩文件里面添加,要先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以后hex的路径不要变,不然要重新添加,还有不能从压缩文件里面添加,要先解压。

哥  我这个路径没有改变,而且不是压缩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