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这个电路输入高电平蜂鸣器响还是低电平响详细一点?

楼主(2020-03-18):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NPN管高电平动作,PNP管低电平动作,你那个R2电阻换成1K比较合适,还有最好在基极再加个10K电阻上拉,提高稳定性!

网友B:
该晶体管为PNP型,因此低电平信号将使其导通,并且蜂鸣器将发出蜂鸣声。

网友C:
高电平,三级管导通,电压1-3,蜂鸣器响。

网友D:
这个P20端口输入一定是低电平才行,因为你的是PNP三极管

网友E:
输入低电平蜂鸣器响

网友F:
蜂鸣器分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这个是PNP三极管,如果是有源蜂鸣器,P20给低电平就响了,最好在接地端接个10R的限流电阻。
如果是和无源蜂鸣器那直接给低电平是不行的,需要一定的频率才会响,还可以唱歌。

网友G:
PNP型三极管基极为低电平时发射极和集电极导通,所以:你图中P20为低电平,三极管2脚为低,电流从VCC到1脚到3脚流过蜂鸣器到地形成回路,蜂鸣器发声。

网友H:
没有查到蜂鸣器的参数,若是有源的P20口要低电平,若是无源的则P20口输出交变信号

网友I:
PNP的管子,低电平导通,蜂鸣器会响

网友I:
PNP的管子,低电平导通。当P20输出低电平时,蜂鸣器发出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