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要怎么写才能让蜂鸣器响,LED亮0.5s

楼主:
程序要怎么写才能让蜂鸣器响,LED亮0.5s,刚刚学这个不太懂麻烦大家了

网友A(2020-03-19):
while(1)
{
LED=0;
BUFFER=0;
DELAYMS(500);
LED=1;
BUFFER=1;
}

网友B:
sbit Beep =P2^5;
sbit Led = P2^0;
while(1)
{
  LED=0;
BUFFER=0;
  DELAYMS(500);   //你可以写一个延时函数,或者找一个
  LED=1;
  BUFFER=1;
  DELAYMS(500);
}
这里要延时两次,才能让蜂鸣器间断和灯闪烁

网友C:
有完整的吗

网友A:
板凳是对的,找个延时函数,然后把循环体放进主程序入口就能用了。

网友A:
#include <reg52.h>
sbit BUFFER =P2^5;
sbit LED = P2^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main()
{
while(1)
{
  LED=0;
BUFFER=0;
  DELAYMS(500);   //你可以写一个延时函数,或者找一个
  LED=1;
  BUFFER=1;
  DELAYMS(500);
}//这里要延时两次,才能让蜂鸣器间断和灯闪烁
}

网友D:
建议用定时器去做,利用定时中断来控制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bit Beep =P2^5;
sbit Led = P2^0;
while(1)

谢谢,大佬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clude
sbit BUFFER =P2^5;
sbit LED = P2^0;

学到了谢谢。

网友E:
写一个延迟函数就行了

网友F:
若是无源蜂鸣器的话,需要用定时器产生一个pwm波来驱动,pwm波的频率决定发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