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入门MSP430单片机教程与例程下载(讲得很好)

楼主:
本文原创作者是陆雪 纯老 师,一个写得很好的教程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学习,共同进步:

大家好,我是东华大学13届,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自动化专业的陆雪 纯,作为NUEDC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我制作这份关于简易入门单片机msp430,和Altium Designer(配有库)的视频教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本视频尽量针对刚接触C语言的大一、大二的人,所以会讲解较为底层详细的东西。本教程中一些用【】符合框起来的名词,请按照生活中常规的意思去理解,不要和微机里面的专业术语混淆。
本视屏教程分为两个部分——MSP430入门部分和Altium Designer入门部分。在MSP430中,我将从寄存器和内部电路简易原理开始教大家点亮流水灯、定时器中断、端口中断、ADC的使用,了解了寄存器和内部电路原理之后,所有单片机几乎是如出一辙的,我个人认为,现在大多数人都直接选择用库函数,但是新手直接用库,他很难有一种入门感,甚至可能会一头雾水、没有概念,但如果你对于寄存器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用其他芯片的一些函数库就是手到擒来。我选择MSP430G2553为我们教程中的开发板,因为我们学校信息系电子类的很多老师有这个开发板几十套,我们NUEDC实验室也有很多,所以我们东华大学的学生可以免费获得,所以选择它为教学板。我在百度云连接中提供所有的安装包、教程中的例程、MSP430G2553的那个宝链接和授课稿以及其他相关有用的资料,并且用所教内容布置实训任务来帮助你们学以致用。在Altium Designer中,我已经用它绘制了飞思卡尔杯-平衡摄像头组的硬件电路板,已经打板并且投入使用,但教程中我只提供初代板(是我画的第一块板子,bug很多),进行修改,删掉UART模块作为你们的练习,并将原理图、pcb的布线,用到的集成库、安装包和其他有用的教程等都放入百度云链接,并且教会大家如何用Message、board information、view configurations进行排查,避免弱智的错误发生。
*******************************************************************************
首先把我资料包里的软件安装好,然后必须要搞到板子。
如果你没有从老师和实验室那里搞到开发板,那么我给你开发板淘宝链接,如果链接失效就直接搜索MSP430G2553,找那种有黑色方形纸盒子包装的:见附件
打开文件后建立、保存工程的步骤,注意只要进行步骤一到四即可!!工程配置按照我给的工程的来!!!!!
*******************************************************************************
好,那废话不多说!确保你手中有电脑,还有一块MSP430G2553的开发板以及连接线,我们就开始吧!

在教你们控制单片机之前,我将先用五分钟时间给你们讲解一些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我个人认为很重要,他能让你们有个概念,避免一头雾水的生搬硬套datasheet上的规则,这也是和网上千篇一律的教程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从小小二极管开始讲起:
二极管,我们高中就接触过,需要大于门坎电压(如硅管门坎电压为0.5v)之后,才会被导通,导通的时候,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是一个特定的值(硅管正向导通电压为0.7v)。
假设3v及以上代表高电平,用“1”来表示,0.7及以下代表低电平,用“0”来表示。
而这小小的二极管,按照我们的设计,组合成逻辑电路,就可以进行各种计算,比如下图的一个简单电路,它由二极管和电阻组成:(这个电路具体工作原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以下链接进一步了解
这个电路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果A,B两端都接入高电平“1”,那么Y端也会输出一个高电平“1”,如果A,B两端中至少有一端接入的是低电平“0”,那么Y端只会输出一个低电平“0”。也就是说,这个电路已经能实现一个“与”计算功能了。
(如果你不知道与运算是什么,可以点击这个链接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 ... 53561eeabc8759.html
如果你忘了与运算是什么,没关系,暂时不要去了解,并不影响我要讲的东西。你只要记住,我讲这个电路只想要指出以下五点:
  • 这个电路,它的功能,是实现与运算,也就是一种【计算】。我们用的电脑,手机,要学习的单片机,他们都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功能各异的电路,通过一定的规律组合、集成起来(所以为什么叫大规模集成电路,就是这个原理),来进行复杂的计算的(这就是为什么电脑也叫计算机),计算的过程,就是电脑运行的过程

  • 这个电路里,只有高电平“1”和低电平“0”的概念,所以说,大规模集成电路——电脑在运行的时候,里面只有高低电平的出现,电脑只处理逻辑上的“0”和“1”,也就是我们学的二进制(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知道学这个二进制干嘛,有何意义,01010的),也就是——机器语言机器语言是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计算机能直接识别和执行的
我们现在学的C语言,或者以后会学的C++,Java之类的各种语言,都必须要被翻译成机器语言,计算机才能识别并执行,那么什么东西才能把C语言之类的高级语言翻译成机械语言呢?那就是我们很熟的软件——编译器了,也叫开发平台、开发工具等。比如我们东华大学的学生学C语言的时候,用到的编译器Microsoft Visual C++,图标长这样:
界面长这样:
(后来我听说现在大一大二的小朋友又换编译器用DevC++了)
        而我们控制的单片机MSP430也要用到相应的编译器,我们的编译器是 IAR for MSP430(安装包百度云链接都有)
  • 在第2点中,我已经指出了高级语言、机器语言的概念,那么你们就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C语言是高级语言,高级语言是高度封装了的(举个例子,你要装修你的家,你设计房间里需要用到空调、煤气灶等东西,你用高级语言写明了你的思想“要用空调、煤气灶”,然后你从商场购置来了空调和煤气灶,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你从元器件一点点自己做个空调、煤气灶出来。类比到C语言里,高级语言就是C语言;空调、煤气灶等就是你可以直接使用的printf()scanf()函数,而商场就是函数库,所以你要包含这个库函数,也就是代码里要写上#include<stdio.h>,同样的,我们操作单片机,我们的单片机型号是MSP430G2553,那我们就需要包含头文件#include <MSP430G2553.h>
  • I/0口(也叫I/0接口,或者输入输出管脚)的概念,I/O就是inputoutput的缩写,输入输出的意思,I/O口就是输入输出的管脚(管脚英语:PIN)。用以控制外围电路,什么是外围电路?看看开发板上,左下角有两个led灯,他们就是外围电路,他们和相应的管脚相连(P1.0  P1.6
  • 仍然是在第二点中我强调了:电脑在运行的时候,里面只有高低电平的出现,电脑只处理逻辑上的“0”和“1”。也就是说,微观上,在电脑的芯片里,程序、信息、指令的存储方式,只能由高电平“1”,低电平“0”两种量来表示,也就是二进制表示。
单片机采用的是TTL电平,标准TTL输入高电平最小2V,输出高电平最小2.4V,典型值3.4V,也就是说,在单片机当中,2v-5v就属于高电平,常见高电平的典型值为3.4v;输入低电平最大0.8V,输出低电平最大0.4V,典型值0.2V。也就是说0v-0.8v属于低电平,常见的典型低电平为0.2v。各个厂家生产的器件会有一些差异,高低电平的极限值会在标准值附近有一定的浮动。
这里,我引进一句话(不准确,但足够帮你了解并使用单片机):控制单片机,就是配置寄存器,而寄存器,是寄存【指令】的器件。[锦囊1]
       这句话具体含义是什么,就由接下来的“点亮LED灯”来具体说明吧!

点亮流水灯:可以直接打开百度云链接里配置好的工程文件,直接烧写,熟练了之后,按照一开始给的教程链接,自己建立工程文件,自己配置函数。
我已经在之前说过,寄存器里面的指令以二进制存储。
代码中,等号左边是寄存器,等号右边是指令。
你要控制单片机去点亮外围电路的一个LED灯(高电平可以点亮),在我们的MSP430开发板中,管脚P1.0连接的是LED1,我们就去试试点亮LED1,那么你具体要做的是使单片机的管脚P1.0去“输出 高电平”,那么你需要做两步:
  • 让单片机连接着LED1的管脚P1.0的方向为输出P1DIR
  • 让输出的电平为高电平P1OUT
以上两步,都有专门对应的寄存器。“控制单片机,就是配置寄存器,而寄存器,是寄存【指令】的器件。[锦囊1]”
那么这时候我们查阅MSP430G2553的user’s guide:
管脚的方向不是输入就是输出,管脚的状态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AD,DA除外)[锦囊2]
接下来就是要配置工程,然后烧录程序了!根据我上一次培训的经验来看,有很多学弟学妹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配置工程?”这里我就要稍微说一下单片机的工作的的一些原理了。
首先要指出的是,电脑和人脑不一样,电脑里存储的任何信息(比如你烧写进去的程序、它自身计算的一些结果等)都是存放在存储单元的,这些存储单元都是有地址的,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内部的内存大小、存储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烧写程序,程序按照不同单片机的不同要求,按照应该被存入的单元的地址存入。你使用C语言编写或者C++编写,它翻译成机器语言的方式也不一样(好比英语、法语书,肯定要对应的英语翻译、法语翻译来翻译),所以【相应的规则】也不同,你必须要告诉你的编译器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你用的什么语言写的代码,你的芯片和电脑是什么方式连接的(SWD还是JTAG还是JLINK还是别的什么)

下图是工程配置 option中的选定单片机型号
选定你用的语言
我们开发板上是把仿真器也做进去了的,具体看图靠上三分之一处,有个白色字体EMULATION,所以那一部分都是硬件仿真器部分,EMULATION是仿真器的意思,毫无疑问是硬件仿真,所以我们点选硬件仿真。而且我们的连接线也是USB连接线,所以连接选项connection按照图勾选。
FET DEBUGGER中文翻译就是硬件仿真
(对仿真好奇的同学点这里: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49972284.html
好了,配置完之后,点一下菜单栏中的绿色三角,就能烧录了,你会发现,LED0,亮了……亮了……这是成功的第一步,我在这个小例子里面和之前都把很多延伸的概念讲了,这些概念,应用到其他各种型号的单片机,都应该可以触类旁通。
**********************定时器**********************
那么,接下来就要讲解定时器了。定时器是单片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你以后做的所有开发,都不太可能脱离定时器。
那么,定时器是个什么东西呢?顾名思义,就是——“你定下来,过了200秒后,你要停下手头的活,去做另一件事”
这句短短的话,包含了很多信息
1.“秒”,如同“时”、“分”一样,是个计时单位,也是一个衡量的基准单位,你不能说,“你过了200之后,去做某事情,200什么?200秒还是200分钟?”所以你要配置一个计时单位,要让计数器“过了200个计时单位后,去做某事”,这里我们计时单位选的是1/12KHZ   秒
2.“200”是一个阈值,毫无疑问,我们程序里面写的CCR0=12000就是说阈值是12000,当记到12000个计数单位后,就要进入中断了 。也就是 1/12000  *  12000 =1秒
3.题目中的这句话还有一个隐藏条件,就是说,“你【知道】,你过了500秒后要去做某事”,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做某事,那就不会执行中断行为,所以要开启中断_EINT();   计时,就是从使能中断后开始的
4.手头的活(main())、去做某事(中断服务函数),这是两个不同的行动,相当于你本来执行的一个动作,现在要去执行另一个动作(所以通过中断向量表里记录的中断函数的首地址,跳倒中断函数里,去执行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表示给这个向量表中的【定时器中断】所对应的地址进行赋值,并赋值为函数void Timer_A (void)的首地址。
其中,关键字__interrupt则表示这个函数是【中断服务函数】这种特殊函数。
5.你接完电话之后,回来继续做你原来做的事情(中断标志位清零,CPU一看,清零了,就认为中断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就退出了中断)
这里讲解一个时钟的概念(真的是很基础的知识点啊)
时钟,顾名思义,是一种计时用具,我们可以用它来记录时间。在单片机中,时钟信号的表现形式为“频率固定,只有高电平()低电平()的矩形波”
时钟边沿就是图中的竖线,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叫上跳沿,反之叫下跳沿。
单片机可以计算时钟边沿的个数,比如时钟的频率为2Hz,那么时钟的周期(图中两端红线内的部分)就是0.5s,如果单片机记录到了2个下跳沿,那么两个下跳沿中的时间就是0.5s,如果记录到了3个下跳沿,就是1s。这就是一种计时功能,所以叫做时钟。
*********************端口中断***********************
1.你知道这个是电话铃声(init里的配置符合中断的条件),且有电话铃声响的时候,“你要去”接电话(开启中断)(且中断标志置1,一旦中断标志位置1,CPU立刻去执行中断工作)

中断标志说明的是“当前有中断请求”,CPU如果要响应的话,还必须要使能这个中断。也就是说工作的原理是:先判断“中断请求标志”再判断这个中断使能标志是否Enable了,或者讲是否这两个标志是否都有效了,系统才会响应这个中断。
不开中断使能,只是置位中断标志的话,就像我们定义了一个用户的bit标志,我们只是给它置1或者0,但我们从来不判断它为1的时候做什么,为0的时候做什么是一样的道理。

你的例子:如果允许T0中断,你再人为的置T0中断标志,CPU就会响应了。

2.手头的活(main())、去接电话(中断服务函数),这是两个不同的行动,相当于你本来执行的一个动作,现在要去执行另一个动作(所以跳倒中断函数里)

MSP430内部有一个中断向量表,只要往里面对应向量(实际也是某地址)填相应函数的首地址,该中断发生时,就能根据填入的函数首地址自动【跳转到该函数】。

#pragma vector=这句话就是给这个中断向量表进行赋值的。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表示给这个向量表中的【外部端口中断】所对应的地址进行赋值,并赋值为函数void Port_1(void)的首地址。
其中,关键字__interrupt则表示这个函数是【中断服务函数】这种特殊函数。

3.你接完电话之后,回来继续做你原来做的事情(中断标志位清零,CPU一看,清零了,就认为中断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就退出了中断)
按键消抖:百度百科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http://www.51hei.com/bbs/dpj-182292-1.html
www点bubuko点com/infodetail-449501.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1623511552d380eb62946d55.html
**********************ADC************************
模拟量:表示某种待转换量(可能是温度、湿度)的程度的电压值(可能是2.1v,也可能是1.3v)。
数字量:仅用0,1(高低电平)来表示的量。
十进制
二进制(3位)
0
000
1
001
2
010
3
011
4
100
5
101
6
110
7
111
采样频率:
《MSP430单片机基础与实践》
软件部分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对你们有一些帮助,那我真的很高兴。我个人(不谦虚的讲),水平在实验室里真的非常一般,而且我一开始逻辑性天赋都很差,硬咬牙才学会了这些,效率上和最终熟练度、掌握知识的深度广度,与其他那些思维方式很好、逻辑性很强的人相比有很大差距,所以我水平的确有限,如果有错误,请直接弹幕,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3010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