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dht11温湿度显示

楼主:
看到论坛里很多关于DHT11的贴子,实在忍不住手痒,就买了DHT11与12864显示模块。用论坛里的程序,经过两个晚上的调试,终于成功了。感觉心里很爽。呵呵。
0.96寸,真的屏好小哦。

我是新手,程序就里这里找的。51黑论坛确实让我增加见识与学习。

网友A(2020-03-19):
有个疑问,我在某宝上看到的温湿度的成本, 又美观还便宜。
我学习做的这个,oled就是20几块, DHT11 也是7块左右。 厂家怎么赚钱???他们成本是怎么控制的啊,没天理得……
为什么是这样子嘛。

网友B:
工厂的成本可不是你买到的组件的成本呀

网友C:
楼主 源码能上传吗?
另外,你说的那个。。。你在想什么?那不是oled 是lcd 很便宜的 七八块一片 dht11 批发价4块 这是暴利了 你觉得零售价和批发价能一样吗

网友D:
楼主,能上传一下源码吗?这两天也在做这个,显示没问题了,可是温湿度采集回来都是零还没找到什么原因,之前单片机就没学明白,能分享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A:
大伙都对这个感个兴趣啊
源程序采用了这位大侠的,他的这个程序符合口味,易看明白,与DHT的手册说明很搭配:
http://www.51hei.com/bbs/dpj-38067-1.html
后来分析基本弄明白了之前没有明白的地方,主要就是要注意while(;;++t),这种语句的执行时间就是8US左右,在这点上这位大侠程序里没提,我迷惑了很久。别的没什么。.

网友E(2020-05-08):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我在某宝上看到的温湿度的成本, 又美观还便宜。
我学习做的这个,oled就是20几块, DHT11 也是7 ...

这个便宜的钟用的是段码屏,尾货那个宝有些店家就卖块儿八毛的(都是定制自行百度),拆开就知道用的是毛把钱的热敏、湿敏电阻,主芯片也是定制的牛屎,加之大批量所以成本肯定呵呵呵呵。

网友F(2022-11-02):
屏接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