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com avr tiny45驱动74hc595

楼主(2020-03-19):
如题,代码如下:
$regfile = "attiny45.dat"                                   '指定单片机型号
$crystal = 8000000                                          '指定频率
$hwstack = 2
$swstack = 8
$framesize = 24
Config Portb = Output                                       '定义B口为输出
Config Portb.4 = Input                                      '定义C.0口为输入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Auto , Reference = Avcc   '配置AD转换器
Enable Adc                                                  '使能AC转换器
Dim Leddig(10) As Byte
Dim I As Word , P As Integer , V As Word , B As Word , N As Word , M As Word
Dim K As Single , G As Byte , S As Long , A As Word , C As Byte
Latch Alias Portb.1
Config Spi = Soft , Dout = Portb.3 , Ss = None , Clock = Portb.0
Restore Leddata                                             '读LED 显示位码(0-9)
For P = 1 To 10
   Read Leddig(p)
Next
Do
A = 0
C = 1
For C = 1 To 64                                             '取64次adc的平均值
Start Adc
I = Getadc(2)
Stop Adc
A = I + A
Next
A = A / 64
S = A * 5000
K = S / 1023
A = K
A = A / 2                                                   '设置最大量程为25V                                                   '
V = A / 1000                                                '千位
B = A / 100                                                 '百位
N = A / 10                                                  '十位
M = A Mod 10
Waitms 20

Spiinit                                                     '个位
   P = M
   Spiout Leddig(p + 1) , 1                                 '显示个位

   P = N
     If N > 9 Then
       P = P Mod 10
     End If
   Spiout Leddig(p + 1) , 1
   P = B
      If B > 9 Then
        P = P Mod 10
      End If
   Spiout Leddig(p + 1) , 1                                 '显示小数点
   P = V
     If V > 9 Then
       P = P Mod 10
     End If
   Spiout Leddig(p + 1) , 1

Latch = 0                                                   '使能显示
Waitus 10
Latch = 1
Loop
Leddata:                                                    'LED数字码 (0-9)
Data &B00111111 , &B00000110 , &B01011011 , &B01001111 , &B01100110
Data &B01101101 , &B01111101 , &B00000111 , &B01111111 , &B01101111
注释掉的恢复了,可以了

网友A:
呵呵~~~行不通啊

楼主:
$regfile = "ATtiny45.DAT"                                   '指定单片机型号
$crystal = 8000000
$hwstack = 2
$swstack = 8
$framesize = 24                                             '指定频率
Config Portb = Output                                       '定义B口为输出
Config Portb.4 = Input                                      '定义C.0口为输入
Config Adc=Single,Prescaler=Auto,Reference=Avcc   '配置AD转换器
Enable Adc                                                  '使能AC转换器
Dim Leddig(10) As Byte
Dim I As Word , P As Integer , V As Word , B As Word , N As Word , M As Word
Dim K As Single , G As Byte , S As Long , A As Word , C As Byte
Latch Alias Portb.1
Config Spi = Soft , Dout = Portb.3 , Ss = None , Clock = Portb.0
Restore Leddata                                             '读LED 显示位码(0-9)
For P = 1 To 10
   Read Leddig(p)
Next
Do
A = 0
C = 1
For C = 1 To 64                                             '取64次adc的平均值
Start Adc
I = Getadc(2)
Stop Adc
A = I + A
Next
A = A / 64
S = A * 5000
K = S / 1023
A = K
A = A / 2                                                   '设置最大量程为25V                                                   '
V = A / 1000                                                '千位
B = A / 100                                                 '百位
N = A / 10                                                  '十位
M = A Mod 10
Waitms 20

Spiinit                                                     '个位
   P = M
   Spiout Leddig(p + 1) , 1                                 '显示个位

   P = N
     If N > 9 Then
       P = P Mod 10
     End If
   Spiout Leddig(p + 1) , 1
   P = B
      If B > 9 Then
        P = P Mod 10
      End If
   Spiout Leddig(p + 1) , 1                                 '显示小数点
   P = V
     If V > 9 Then
       P = P Mod 10
     End If
   Spiout Leddig(p + 1) , 1

Latch = 0                                                   '使能显示
Waitus 10
Latch = 1
Loop
Leddata:                                                    'LED数字码 (0-9)
Data &B00111111 , &B00000110 , &B01011011 , &B01001111 , &B01100110
Data &B01101101 , &B01111101 , &B00000111 , &B01111111 , &B0110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行不通啊

把求平均计算给注释掉了

楼主:
Sorry,求平均的注释掉了,取消注释就好了